如图两种结构哪种好?最近一直困扰

楼主(2015-04-29):
最近被一个问题困惑了好久。想请教大家,如图中所示的一个L型钣金折弯件,固定方式和载荷完全一致的话,采用哪种结构形式更好呢?这里的好指的是钣金件的变形小,应力小。零件材料是2mm的Q235冷轧钢板,折弯半径1mm。

个人主要考虑钢板折弯后内侧受压,外侧受拉,且中性轴在靠近折弯角内侧的方向,所以两种形式受力应该不一样。但是分析不好哪种结构好一点,恳请高手们指点。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
要我选?如果安装空间允许,果断选B。别问我为什么。我是文科毕业的。

网友(点评):
凭感觉也选B.

网友A:
用有限元软件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有限元软件分析一下。

我用有限元简单简单算了一下,采用线弹性各项同性材料,算出两种结构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感觉我这仿真偷懒材料这样设置仿真出来的不是“真”。不知道材料该怎么设置的好

网友(点评):
结果一致,本来二者在力学模型上没有区别,不能用感性认识来取代理性分析的结果

网友(点评):
R角,加加强筋、

网友(点评):
我不会用有限元分析。请问有限元分析里,能考虑进去折弯处内外侧的密度变化吗?

网友(点评):
折弯后的板材已经不是均质了。仿真显然没考虑这个因素。选B无悬念。

网友:
我选择B,是因为一张钢板,已经折过的,我用手继续往里折相对费劲,往回拉,相对轻松。

网友:
必须选b

网友B:
再说我选择B,是因为从小,我想弄断一根铁丝,身边却没有钳子的时候,就会来回掰铁丝儿。

网友:
当然是B结构受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说我选择B,是因为从小,我想弄断一根铁丝,身边却没有钳子的时候,就会来回掰铁丝儿。

老大,你能不能说弯曲之后弯曲区域变形,积累回复力啊,回弹力啊,反弹力啊等等等,而且选A的话内外径都是受挤压力,而b是受拉伸力,挤压容易变形,皱了,而拉伸只能越拉越长,你能不能别这样哄小孩子啊。

网友(点评):
哥们儿,我都说了我不会计算的啊。你刚毕业没几年吧。脑子里应该还有这方面额专业知识吧。

网友(点评):
吧话说完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