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磷化问题,过一段时间之后颜色就开始发黄

楼主(2015-04-29):
我司采用的是中温磷化剂,磷化时间一般在15分钟的样子,为什么磷化好之后当时颜色蛮好的。过一段时间之后颜色就开始发黄,甚至锈蚀!求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磷化层太薄了。

网友B:
加涂防锈油

网友C:
工件上有残酸,加强冲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上有残酸,加强冲洗。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涂防锈油

防锈油我也是喷上去的,我现在的工艺是磷化-过高温水池-用气枪吹干-表面喷进口防锈油    是不是气枪不能完全吹干呢  需不需要进行烘干处理?

网友:
磷化完成后热水烫洗之后最好能用肥皂水浸泡,然后浸脱水防锈油,

发黄肯定是有水或者残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化层太薄了。

出现那样的问题  有时把磷化时间加长仍然有锈蚀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防锈油我也是喷上去的,我现在的工艺是磷化-过高温水池-用气枪吹干-表面喷进口防锈油    是不是气枪不能完 ...

一般工艺流程:除油除锈——水清洗——表面调整活化——磷化——(高温)水清洗——烘干——涂油脂或染色处理。磷化只能短时间的防锈,不能长期防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工艺流程:除油除锈——水清洗——表面调整活化——磷化——(高温)水清洗——烘干——涂油脂或染色处 ...

网友:
我们有款中性的磷化剂   有兴趣的话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