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铆模具落料不顺畅,如何设计合理的铆头模具

楼主(2015-04-29):
问题如图所示,铆钉压铆后卡在铆头模具中出不来。本来设计的一次铆接一个板上的两个铆钉,现在一个铆钉都卡料,一次铆接两个敲都很难取下来。铆钉直径5mm,304不锈钢,模具上有6个凸模瓣,铆钉上压印深度约0.5-1mm,模具上的凸模设计上还要注意哪些啊,如何去设计合理的拔模角?

谢谢。

网友A:
铆头和铆钉加点油润滑试试呢,我以前铆6mm的304销子,加点油铆出来也好看,有光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铆头和铆钉加点油润滑试试呢,我以前铆6mm的304销子,加点油铆出来也好看,有光泽。

加油了也不行,晚上再附个图看下。一直做非标的,很少接触到模具类的

网友B:
铆头中间可否做弹性退料?模具上也可做硬退料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铆头中间可否做弹性退料?模具上也可做硬退料结构

设计的时候考虑过加退料结构,但油压机是顾客提供的很老的设备,空间有限。目前问题解决了,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