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损量如何计算?

楼主(2015-04-29):
     如图所示:此为工厂设备的简化安装示意图,M24的吊环,吊着重物,重物有300KG,M24的螺母锁紧后焊死,要求重物能够围绕吊环旋转360度,吊环不可以旋转,10毫米的支撑钢板,中间所开通孔为26mm,吊环与钢板有3mm的安装间隙,

出现的问题:

此设备在发给客户两年后,M24螺母与10毫米钢板之间磨损严重,钢板与螺母接触的下表面几乎磨穿,M24螺母上表面也磨损严重,磨损形成的痕迹成碗状,售后人员到现场后发现,重物在安装支架上处于偏载状态,重物及支架在旋转的过程中因为偏载,加大了螺母与钢板之间的磨损,

    现在的问题是:

1、在现有的条件下,螺母与钢板之间的磨损量可以预计吗?假设,重物每天旋转1000转,重物偏离中心100mm,螺母与钢板的接触面积为A,重物重300KG,如何来评估磨损量,或者这样的使用频率怎样来计算这个钢板还能磨损多久?

2、此种结构如何改善,有人提议在螺母与钢板之间增加推力球轴承,但考虑到承受的轴向力是偏载的,是否能适用?第二种,在吊环上增加一个万向结,吊环与钢板之间固定死,这样重物的旋转由万向节来实现,可行吗?

网友:
不好算,
关键磨损部位加大尺寸,或采用其他耐磨材料

网友A:
那可是大学科,所谓磨损仿真分析。但磨损的种类就很多

一般的磨损仿真是基于线性磨损定律,实际接触面积与载荷成线性关系。 即实际接触面积与载荷成线性关系。 当粗糙表面接触时, 当粗糙表面接触时,应该预期得到实际接触面积 与载荷之间具有线性关系,明显这一定律是以磨损是摩合磨损为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是大学科,所谓磨损仿真分析。但磨损的种类就很多

有没有接近,类似的公式可以估算的?或者大侠有这方面关于磨损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
看你这个设计就觉得不可靠,受力让人纠结

难道你们用不起轴承?只要客户定期给油,用十年都没问题,旋转灵活无卡滞

网友(点评):
是没有概念,运动副一定要有轴承,不管是滚动的还是滑动的。没办法了

网友:
可否加装一个推力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是大学科,所谓磨损仿真分析。但磨损的种类就很多

最近就是关注磨损了

网友:
二楼讲的还是挺全面的。但是这个结构设计实在太烂,跟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搞电焊的一个水平,纯属临时用品。

网友:
改下结构吧,设计不合理。

网友:
吊环跟钢板焊死,吊环用钢丝绳起吊,旋转不成问题

网友:
找本说磨损的书看一下,很复杂的东东,多是基于各种磨损理论上的计算.
比如霍恩博根的磨损率,窄带屈服理论,疲劳磨损理论等.
你那玩意儿从结构上就得改.

网友:
机械真是永远学不完。

网友:
旋转部分改结构

网友:
可以根据最大使用条件试验然后记录统计数据,编一个经验公式

网友:
可以用万向球轴承,适用于小幅度的摆动

网友:
前几天我看了个讲课的东西,是MOOC里的机械设计,里面第三周的课是讲摩擦的,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去看看。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设计的先天性诟病,支撑住和10毫米钢板。支撑300KG的重物是可以,但是结构不正确。轴向转动无润滑

网友:
不知道一般吊车呀、天车的吊钩跟你这种情况合适不合适?吊钩也总是旋转啊?

网友:
建议到车间看看吊车钩。

网友:
觉得平面轴承方案可行

网友:
完全可以装个大的推力轴承实现嘛

网友:
你需要长期旋转吗?

网友:
最好是加轴承啊

网友:
起重机上那个吊钩也是360度旋转的。想省点料,没门。

网友:
改变结构
加圆锥滚子推力轴承

网友:
设计不合理!直接用吊钩啊!中间的吊环不要,在四个角上用焊死的吊环穿钢丝绳挂吊钩上,受力均匀又平衡!想怎么转都行

网友(2021-09-28):
这个可以改成旋转吊环的,吊环可定期更换!

网友:
采用旋转吊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