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自动装配 求助

楼主(2015-04-29):
如题,一款阀芯,o型圈自动装配,没做过,求帮助(O型圈和阀芯装配之前要涂油)

网友:
mark

网友(点评):
仔细看看现成的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3NzYzODY4.html

网友:
加导入套吧

网友:
振动盘,导入套,应该可以

网友:
设计完成,正在调试类似设备,涂黄油,自动装配

网友:
用锥形导套撑开O形圈

网友A:
现在想到的,是双层管子,相对滑动伸缩。内层管子插入密封圈内,再用外层管子推出。油,从两层管之间渗出,又能润滑机构,又能让密封圈洗个油澡。套入后,气一吹,多余的油就回到回收盘里了。沉淀后,还能继续用。

关键是阀芯的定位固定,机构不能伤到螺纹。。。

再琢磨琢磨。。。

网友(点评):
大侠,你咋和我想到一块了,怎么可以这样,哈哈

网友(点评):
不伤螺纹,外套内圈可以用软材料

网友(点评):
之前做过钢丝挡圈的装配,结构类似

网友(点评):
大侠,推进去的话,O型圈“翻身”怎么办?尤其是小截面的O型圈。看过一个结构,是绕进去的,忘了。 老外手工装O型圈,也不是推的。是一头套在轴上,一头拿个削好的铅笔,绕阿绕的绕进去的。呵呵。当然,加油脂。

网友(点评):
推进去的话,保险起见,我都是抱着密封圈转一下,使那玩意儿的内部应力什么啊的均匀点。上了油,转起来也很轻。

网友(点评):
所以,这东西自动化装配是有点难度的,好像总得有道工序,进入槽中,有东西把它“捋捋顺”

网友(点评):
自己实际装配过或维修过,就会知道该避免哪些情况发生、必须有哪些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想到的,是双层管子,相对滑动伸缩。内层管子插入密封圈内,再用外层管子推出。油,从两层管之间渗出, ...

看似很简单的一个结构却能解决关键性问题,做机械感觉很棒。

网友(点评):
我就喜欢设计机械的这种感觉!退休后的目标,自制地效单人双人飞行器!比气垫船飞得再高点的那种。。。

网友:
真不错的想法

网友:
锥形杆外面带个套。杆插到O型圈,外套在推下去。

网友:
这个密封圈的供料呢?除了振动盘,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是尽量不用振动盘的人,一用,就只从认识的一家买很贵的家伙。)

应该也是在社区几年前见过的吧。倒锥形料斗里满满的o型圈,然后从底部往上戳几根锥形头。每次戳上来,上面准有密封圈套着。。。

网友:
有油有静电,比较小。别用好。很不稳定。20十分钟伺候一次。

网友(点评):
越是高速机,越得考虑除静电问题,这是必须的。否则,那里总放小鞭炮,操作工老在那里学迈克尔杰克逊就不好玩了。

网友:
螺纹这块比较难处理

网友:
双层推杆 内层撑开 外层推入

网友:
我做过1台现在正在做地2-3台,组装没什么技术,我们用喇叭管,很普遍的东西,我们都用了20年了,供料我们有新技术,造价低廉,但需要保密。抱歉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c3NzYzODY4.html

网友:
感觉都挺厉害,向你们学习

网友(2017-05-24):
表示已做过类似案例。已成功

网友(2019-12-18):
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挺好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