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w文件导出和打印成PDF的效果区别

楼主(2015-04-30):
idw文件的着色部分,

导出成pdf是如下效果。

打印成pdf是如下效果。

打印出来的pdf,有办法改善吗?

网友A:
这个?
头一次见到。您PDF的截图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点评):
截图是打开pdf后,用Win7自带的截图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头一次见到。您PDF的截图是怎么得到的?

就是在idw的环境下点击打印按钮,只要视图样式选择“着色”,着色一直这样变成斑马线的。。。

用几台不同的电脑试过,都是这样的。。。跟视图方向也没关系,都这样。

PDF打印机的设置什么的都没动过。

网友A:
1)将IDW导出成PDF之后,查看结果是否正确?
2)在在IDW下点击打印按钮,预览结果是否正确?
3)打印结果PDF时,结果是否正确?

这是在判定您哪里在哪一个环节出现的问题,是否是“打印出PDF"的环节。

网友:
PDF打印一向不稳定
我一般用XPS打印然后再在XPS里打PDF
XPS要比PDF可靠得多,甚至打大图我都用XPS...

网友(点评):
500~600张图纸,你也打算这么来?

网友(点评):
只要inventor转PDF还像现在这么渣那就只能用XPS,批量转几千张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将IDW导出成PDF之后,查看结果是否正确?
2)在在IDW下点击打印按钮,预览结果是否正确?
3)打印结果 ...

1)将IDW导出成PDF之后,查看结果是否正确?
      ----导出的话,就是第一张图片的效果,很干净,没有问题。
2)在IDW下点击打印按钮,预览结果是否正确?
      ----打印预览里也和第一张图片一样,很干净,没有问题的。
3)打印结果PDF时,结果是否正确?
      ----不管是否经过打印预览这个步骤,只要是打印成pdf,都是斑马线。。。

我安装的是Acrobat Pro XI,没做过什么特殊设置。。。

网友(点评):
换个Acrobat Pro XI,低一点的版本,试试。

网友(点评):
别人没问题的话,估计是Acrobat闹的鬼。。。我试试看别的版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将IDW导出成PDF之后,查看结果是否正确?
      ----导出的话,就是第一张图片的效果,很干净,没有问 ...

若如此,问题不在Inventor。

网友(点评):
只是看着难看点,外发厂也早就习惯了。就是有总比没有好。

网友B:
是PDF虚拟打印机的参数设置引起的问题,只需设置为“高质量打印”即可解决此问题。设置过程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DF虚拟打印机的参数设置引起的问题,只需设置为“高质量打印”即可解决此问题。设置过程见附件。

谢谢hjzhou!!!

这几天一直在展览会、出租车和高铁上折腾自己,差点忘了谢谢你了!

这个pdf打印的问题,总算解决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hjzhou!!!

这几天一直在展览会、出租车和高铁上折腾自己,差点忘了谢谢你了!

不客气,希望大家能共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