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力和顶出力如何换算?

楼主(2015-04-30):
一直不明白,同步带传动,用两颗螺钉调节松紧,螺丁扭力可以用扭力扳手算出,扭力如何换算成螺钉顶出力?因为校核轴向弯矩要用到轴向拉力,求助大侠。谢谢

网友:
螺钉与轴之间是摩檫力与微量的干涉变形。
扭力透过螺纹形成正压力,如同将螺钉当成 千斤顶 来看待。

网友:
网上搜 螺纹连接 第四章。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大侠指引

网友:
不计摩擦,简单计算顶出力话,用虚功虚位移算下就出来了:顶出力X顶出长度=扭力力矩X旋转角度

网友(点评):
这是理想状态,摩擦力挺大的呀。

网友A:
'p = 導程(mm)
't = 輸入轉矩(Nm)
'u = 磨擦係數

'f = ((t/9.8) / ((p / 1000) / (2 * pi))) * u

网友(点评):
大侠这公式哪里来的,社什么出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 = 導程(mm)
't = 輸入轉矩(Nm)
'u = 磨擦係數

pi是圓周率 3.141592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