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ogic激活错误

楼主(2015-04-30):
每次打开Inventor2011时都会出来iLogic激活错误是怎么回事以前不会,就是这几天开始这样的
大神吗,指点下

网友A:
把提示截图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提示截图贴上来

每次打开都会这样

楼主:
以前都不会这样,就是这几天开始的,从装过也是这样

网友A:
这个从未见过,没有直接的解决方案给您。
建议:
使用“系统还原”功能,回到几天之前的还原点。
如果可以了,说明这几天您安装新软件或者系统设置造成的。
如果还不行,只好彻底卸载Inventor(注意一定要彻底),重新安装。

网友(点评):
陈老师是软件高手啊

楼主:
重新安装 了还是老样子

楼主:
是啊我看的书都是陈老师的。视频,对自学很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从未见过,没有直接的解决方案给您。
建议:
使用“系统还原”功能,回到几天之前的还原点。

陈老师,我以从装,了还是不可以,用都可以用,就是每次打开就会提示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我以从装,了还是不可以,用都可以用,就是每次打开就会提示这个

您先是还原到几天前正常的系统还原点?不行。
然后彻底清理Inventor,再次安装,还是不行?

请确认

楼主:
还是不可以

网友(点评):
您就不能为了您自己多敲几个字? 您先是还原到几天前正常的系统还原点?不行。【先回答这个结果】 然后彻底清理Inventor,再次安装,还是不行?【再回答这个结果】 争取把话说明白,在您来说很费劲吗?

楼主:
陈老师我以按你的的,系统还原。后彻底清理Inventor。后在安装,打开时还是和以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我以按你的的,系统还原。后彻底清理Inventor。后在安装,打开时还是和以前一样

系统还原是排除因为近几天安装软件或改变设置的原因,这个与重装系统类似。但是不解决问题。
彻底清理后,重新安装,是解决Inventor自身可能的问题。但是不解决问题。

这是两个相关的因素,目前看都不是解决的关键。
我想不出第三个可能性,而且觉得不能理解。我没有办法了。

如果有一天您解决了,千万别忘了在这里介绍一下过程,我好学上一招,先谢谢...

楼主:
哈哈,会的,对了我下车间看想到个一问题,轴承的内外圈是一样高吗。我比较过好像都是外高内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会的,对了我下车间看想到个一问题,轴承的内外圈是一样高吗。我比较过好像都是外高内低

什么型号的轴承?怎么样比较的?

楼主(2015-06-06):
引用 网友A:
系统还原是排除因为近几天安装软件或改变设置的原因,这个与重装系统类似。但是不解决问题。
彻底清理后 ...

陈老师上次说到 iLogic激活错误 ,是306杀毒,可能把系统文件也杀了,我把系统从装了,就可以了,修电脑的说,现在的杀毒软件是相冲的,有时也会把有用的文件也杀了

网友:
修电脑的说,现在的杀毒软件是相冲的,有时也会把有用的文件也杀了?
【我不认同。我一直在用360安全软件,从来没有被杀过系统文件。当然,如果您的系统中毒在先,安全软件安装保护在后,可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