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如图中焊接形式怎么标

楼主(2015-04-30):
如图中焊接形式怎么标,摸索了下只有"末端处理“中标出填角焊接的黑色实心三角形。

网友A:
添加焊缝就可以了,对话框有焊缝参数。

网友:
不是有焊缝标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焊缝就可以了,对话框有焊缝参数。

在三维图中添加焊缝吗,能直接在工程图上添加黑色区域吗

网友:
焊缝处应该要有焊高大小尺寸吧

网友:
在工程图中,使用端点处理工具

网友:
我这无法上传图片,选择焊缝标注,选择填角焊缝,然后再选择焊缝形状为凸起。

网友:
你还想要什么效果?

网友(2020-08-18):
怎么显示这个褐色的填充,我在焊件里添加了焊缝特征,工程图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