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检测仪器,请推荐

楼主(2015-04-30):
各位大侠;能否推荐一种检测双圆弧齿轮图纸上所标参数(螺旋角、齿高、齿距累计偏差等)的检测仪器。

网友:
楼主,对于链轮、齿轮等我有过检测检验(主要参数有中径、跳动等),对于累积误差倒是没有研究,加我Q2710-599-224详聊检测技术

网友:
齿形机可以,我们公司的齿形机可以测FA、FH、齿间距、邻接误差,累计误差。齿轮的各项数据基本都可以检测

网友(2015-05-30):
齿形的话可以用齿形机检测;
齿的单齿跳动和全齿跳动可以用啮合仪来检测,但是需要和齿轮模数和转位量相同的标准齿;
你讲的齿距累计偏差我不是很理解,但是可以用盘形螺旋测微器测量跨齿距。

不知道有没有解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2015-07-11):
类似这种, 齿轮 齿距,高度啥的,还是可以检测的。  如果需要更多信息, 联系 qq2692408351

网友(2015-10-13):
齿轮测量中心

网友(2018-07-23):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