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上的设计和加工尺寸

楼主(2015-04-30):
很多次遇到这个问题了,轴上的加工尺寸加工出来,为什么就装配不上呢。
我在图纸上画好了尺寸,公差也给好了,到了加工的完了,一装配,根本就装配不上。
别的还没什么事,总是轴上要重新车键槽啊什么的。这怎么搞。

网友:
总是有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要么是你图的问题,要么是你加工的问题。
你给了公差,他按你的公差加工了么?有没有算尺寸链?全部最大尺寸和全部最小尺寸的时候能装上么?

网友:
键槽什么的为什么要重新铣呢?轴与孔的公差给的对,加工在区间内,不存在装不上去的。

网友:
楼主图纸完成还有继续跟踪,看看实际加工的效果。

网友:
轴类设计有一定的规律,装配有问题有诸多原因,我的体会一般有加工时轴的同轴度、外径尺寸精度、配合关系,与之配合的诸如孔加工精度

网友A:
楼主,公差配合中的各种配合都是对应各种工艺方法去安装,比如H/h的配合,配合面比较短时,也需要用橡胶锤砸的
对于多数过渡配合,为保证装配效果都是需要用油压机等安装

而且在做配合时,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配合面长短大小,都有很大影响的。

楼主我觉得更多的问题不在于你设计的图纸为什么装不上,而是你设计时是否考虑装配工艺,你赋予零件的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是否达到你的需求,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配合,有配合的地方需要什么样的形位公差,对应了什么样的粗糙度,进而确定安装工艺,砸还是压还是热装?等等

如果我以上说的您认为是废话,那你就去找质检!

如果质检合格,车间找你,你应该心里有谱,你的设计就是合理的,车间私自更改你的零件,出了问题概不负责!

网友:
一个键槽不对称度,就使你装不上的。。。。。。。仔细看看自己给的公差吧。

网友:
应该是没形位公差导致的

网友B:
新手,鉴定完毕,,,,,

网友:
我也是新手,看看怎么避免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手,鉴定完毕,,,,,

哈哈,就算我给5丝间隙公差,形位公差都标准确。车间也有可能装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所谓的零尺寸公差问题,以孔轴配合为例,孔径的上差为0.05,下差为零;轴径的上差为零,下差为-0.05,从公 ...

表示老板自己找的小加工中心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就算我给5丝间隙公差,形位公差都标准确。车间也有可能装不上去。

恩恩 ,同样遇到这样问题   也不敢给大的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所谓的零尺寸公差问题,以孔轴配合为例,孔径的上差为0.05,下差为零;轴径的上差为零,下差为-0.05,从公 ...

赞!尤其是圆柱度,很多时候这个占很大因素。另外一个,表面Ra也有影响装配。

网友:
对设计者来说,是不该发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公差配合中的各种配合都是对应各种工艺方法去安装,比如H/h的配合,配合面比较短时,也需要用橡胶锤砸 ...

这个顶一下。出了问题就要找出关键所在,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谁的错就要谁承担。

网友:
呵呵,难道都没检验吗?照你说这情况,最大可能就是铣键槽的时候没有找边,键槽与轴心的对称度不够。这是最常见的,而且没好好测量是不易发现的

网友:
你要做到什么样的配合,过度配合,过盈配合,间隙配合。

网友:
公差没给对或者加工没有按照公差要求。

网友:
会不会是键槽加工时走刀量过大,轴径变形!

网友:
你把间隙,过度,过盈配合弄懂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