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变量泵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5-04-30):
请教各位大侠,先简单描述下问题:

一个开式的液压系统,PV恒压变量泵,系统溢流阀设定比泵设定值低一些,并联驱动几个马达,每个马达由电比例阀控制流量,并叠加有减压阀和补偿阀。

问题现象是:
几个马达均不工作,压力表是175bar,一最小马达工作,压力表显示为160bar,另一个马达工作,压力表显示为20bar.几个马达同时工作,压力为零。泵外壳非常热。为何?

网友:
是不是选型上有问题,供不应求

网友:
问题描述的有点不太明白,另外建议贴上原理图

网友:
流量不够

网友:
建议在系统里做一个电磁溢流阀,在所有马达不工作时系统卸荷,减小温升

网友:
描述不清楚,"PV恒压变量泵,系统溢流阀设定比泵设定值低一些",不太合理,当压力超过溢流阀设定压力,多余流量从溢流阀溢流,系统发热,泵不会变量,恒压变量系统中,一般系统主溢流阀(此处作安全阀用)设定压力要高于泵设定值15~20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