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打包功能求助

楼主(2015-04-30):
最近老是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设计完一套方案,领导不满意,需要在原方案上修改,我通常是将总装图复制到另外一个文件夹,然后将其余零件用打包功能弄过来,在新文件夹到总装图里面选定零件打开,编辑,然后保存,最后发现保存到全在旧文件夹里面了。

请教下各位大神,一套方案完事之后,需要保存,然后再修改出新方案,大家一般是怎么做到?

网友:
把装配图弄过来就行了,再另存一遍,不过文件多了也麻烦

网友:
直接把装配体打开,选择和零件一起打包到一个新的文件夹就好了

网友A:
这个我经常做,再新建一个文件夹,可暂时取名方案二,然后使用SolidWorks的打包功能,再打包一份到这个文件夹下就行了,这样保持了方案一与方案二的相互独立,更改时不会由于建模时的参考关系而发生混乱或错误。

网友(点评):
同时打开“方案一”和“方案二”不冲突吗?可以同时看?

网友B:
打包的零件记得要加个前缀或是后缀的,不然很容易混掉哦。

网友(点评):
我也好担心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包的零件记得要加个前缀或是后缀的,不然很容易混掉哦。

打包过来的零件比较多。您是全部自己手动加前缀或后缀?

网友(点评):
没记错的话,打包功能有统一加前缀和后缀的功能。

网友(点评):
水水5: 你用过统一加前后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经常做,再新建一个文件夹,可暂时取名方案二,然后使用SolidWorks的打包功能,再打包一份到这个文件 ...

是直接新建文件夹,然后打开装配体,打包?我之前是新建文件夹,复制粘贴装配体,然后打包。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操作有误,导致经常出来混乱。。。

网友(点评):
干嘛要复制粘贴装配体呢,一起打包更好啊,不会多也不会少东西。而且与原文件夹文件完全无联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直接新建文件夹,然后打开装配体,打包?我之前是新建文件夹,复制粘贴装配体,然后打包。可能就是这个 ...

感谢大神指导。。

网友:
把装配图打包要把图纸都选上

网友:
A、装配图另存,直接改后再保存
B、全部打包到新文件夹

网友:
装配体另存为副本 ,勾选参考文件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打包可以避免遗漏文件

网友C:
我们公司在设备做总装之前,所有的部件都是一个人负责一个部件,文件名就是图号+名称,然后拷给总工做总装。如果总共那边发现有问题,就把自己的部件更改,然后再新打包,加前缀(前缀一般是日期)。直到总工那边需要你的版本完全正确,总装完全没有干涉问题,就把自己的没有加前缀的改好的再打包发给总共(前提总工电脑里面永远只留一个版本)。ps:不知道我兜了这么大圈,你听懂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在设备做总装之前,所有的部件都是一个人负责一个部件,文件名就是图号+名称,然后拷给总工做总装。 ...

是总工之前那些加前缀后缀的都删了,只保留完全正确的?

网友:
我的经验改一个方案打一个包(注:压缩包),压缩包用方案命名就好了,统一在一个文件夹里改,要是用之前的方案,新建一个文件夹,将那个方案的压缩包copy过来,解压缩一下就ok

网友D:
直接将整个文件夹复制走了不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是装配体打包成压缩文件,改下名字,解压缩到另外一个文件夹就随便改了。只要名字不一样貌似就没问题。

网友:
我一般打包就是选第二项,打包成压缩文件的。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打包另存,加前、后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总工之前那些加前缀后缀的都删了,只保留完全正确的?

对,自己电脑里面永远不能出现加前缀后缀的版本,但是给总工做总装试验的时候,必须加前缀后缀,一旦试验模拟成功,就把加前缀后缀的那一版本(打包的那一版本)从你电脑里面调出来,替换掉,这样,总工电脑里面的也是没有前缀后缀的了!加前缀后缀的目的就是怕同名称在电脑里面打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将整个文件夹复制走了不就可以了?

做前期开发的时候,同一个部件都会更改很多次,用复制的方法,你到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内部的每个零件的ID都已经乱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包过来的零件比较多。您是全部自己手动加前缀或后缀?

十分感谢。

网友:
右键功能,直接复制的话原文档里的路径信息还在,所以你打开装配体后软件还是加载的原来的文件夹里的子件文件。

网友(2015-06-10):
我需要更装配体中的一个零件,同时也需要图纸相应更新,我是应该装配体和图纸一同打包改新名字吗?图纸与这个装配体的关联性会改变吗?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应该只打包装配图,然后更新零件后重新生成组装图纸?谢谢

网友:
路过学习了,前段时间也一直在为这个另存为问题纠结,打包家后缀 这个功能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把装配图直接打包到新文件夹,打包完成后,你打开文件夹会发现,装配图里面的零件图全部在里面。相当于另存功能一样。不过你最好加上前缀或后缀,好区分改过的新旧零件。

网友:
感谢   看了很有帮助

网友(2015-08-24):
在总装图环境下运用打包或另存为或者查找相关文件的复制功。有工程图要对相应地方勾选上(好像另存为不能打包工程图,,,)。一些细节在打包面里看看,个人认为还是通俗易懂的。

网友:
直接打包成RAR文件

网友:
打包是不是很慢啊

网友E:
我要给领导发三维图纸,是打包快还是压缩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包的零件记得要加个前缀或是后缀的,不然很容易混掉哦。

对头,加个前缀或者后缀说明是方案一、二等等,就不会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要给领导发三维图纸,是打包快还是压缩快

打包后再压缩

网友(2016-06-03):
他们说的差不多了,你了解清楚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全部打包啊啊

网友:
没弄过,只能是路过。

网友:
也可以在原装配体中制作配置装配体

网友(2017-06-06):
打包时候带上工程图 ,并且一定加后缀或者前缀,是所以的文件加,负责同名的零件改了,会影响你原来保存的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