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替换零件号

楼主(2015-04-30):
如图caxa:如果漏了一个零件号13,现在如何把14以后的自动跳到13,即14→13,15→14……

网友:
很复杂……找专业机械版CAD 或者3D里搞 自动标注

网友(点评):
caxa搞不了?

网友A:
CAXA里有插入序号的功能

网友(点评):
能详细点吗?我是要删除一个序号,并让后面的序号自动提前一位

网友:
在注释表上,删掉一行就可以了,如果要增加,直接输个号可以插入生成,比如4567中把5删了,后面的67就变成56了,如果在5后面加一个6,那么后面的67就变成78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XA里有插入序号的功能

上班用的是autocad,没法现场回答你

网友:
在表里面输入,可以实现的

网友(点评):
有时候,工作慢就是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