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内孔的倒角角度及倒圆半径测量

楼主(2015-04-30):
需测量外径、内孔的倒角角度及倒圆半径,括号内为要求值,零件直径大致在50-60 mm;倒角很短4 mm左右,圆弧不是很明显。

外径上倒圆的半径M(0.254-0.762 mm),倒角的角度L(29.5°-30.5°);

内孔里倒圆的半径U(0.254-0.762 mm),倒角的角度V(29.75°-30.25°);

网友A:
外径用千分尺,另二个用轮廓粗糙度测量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径用千分尺,另二个用轮廓粗糙度测量仪

谢谢!你说的只是外径那个图么?
下面的内孔图中的倒圆尺寸U,倒角角度V还能用轮廓粗糙度测量仪?这个仪器测量轮廓参数时是什么原理啊?怎么感觉内孔测量时,设备是无法进入的,如果用光原理测量,那可怎么进入啊?
请求大神,谢谢了。

网友(点评):
轮廓粗糙度测量仪用于不深的内孔同样适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说的只是外径那个图么?
下面的内孔图中的倒圆尺寸U,倒角角度V还能用轮廓粗糙度测量仪?这个仪 ...

外径及内孔的倒圆半径及角度,均可以用轮廓仪测量。如果想用光学(工具显微镜),就得开剖零件并加光了。至于轮廓仪原理,你上度娘看看,估计是位移传感转变成其它信号输出了。。。

网友C:
内孔的U、V用橡皮泥拓模出来用影像法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孔的U、V用橡皮泥拓模出来用影像法测量。

谢谢!

补充内容 (2015-5-4 10:16):
公差那么小,橡皮泥到模出来的尺寸跟实际尺寸的偏差会不会超过公差?

网友:
圆角怎么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径及内孔的倒圆半径及角度,均可以用轮廓仪测量。如果想用光学(工具显微镜),就得开剖零件并加光了。 ...

http://www.sh-optical.com.cn/ccdldy/77.html 这款仪器能满足么?感觉都好贵啊...
淘宝上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OCczMB&id=40314928476&ad_id=&am_id=&cm_id=140105335569ed55e27b&pm_id=&_u=u1oaj89j58d7&abbucket=17这家伙明码标价15W...
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sh-optical.com.cn/ccdldy/77.html 这款仪器能满足么?感觉都好贵啊...
淘宝上http://detail ...

发链接,有推广嫌疑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链接,有推广嫌疑哦

这个应该没关系吧...
不过,大哥 你怎么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呢?我感觉大哥对这方面比较在行,能不能多说两句,谢谢啦。

楼主:
结帖:
领导指示,半径测量使用R规,将公差缩小,定性判断合格即可(由于倒圆半径小导致的可操作性未知);角度测量采用角度尺测量(同样,倒角短且测量基准问题导致的可操作性未知)。

网友(2018-07-30):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