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陈伯雄老师来到社区而高兴,投影为何失败?

楼主(2015-04-30):
首先为陈老师能够来到论坛而感到高兴,我是看您的视频入门inventor的。
同样也觉得社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鹰大的背后工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之处

下面这个投影不知道为啥投影不上,两个模块各是单独的部件。而透明的模块是可以和另外的部件投影的。
烦请老师帮忙

网友:
楼主做设计喜欢多实体来设计啊?

网友(点评):
您老大喜欢线框么?

网友(点评):
楼主是想在部件环境中投影的吧。

网友(点评):
不是,是在零件的环境中投影的!

网友(点评):
对不起。。。我错了。是在部件环境中,进入零件的编辑状态的吧。。。

网友:
下面这个投影不知道为啥投影不上?【因为用了自适应】

网友(点评):
部件没有自适应,零件刚刚我取消了自适应,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在ug里面,调用装配零件需要链接实体,或者面。

网友:
为陈老师点赞

网友A:
取消了自适应之后,不妨尝试保存后重启inventor,再看看行不行?

网友:
看不明白,这是玩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消了自适应之后,不妨尝试保存后重启inventor,再看看行不行?

Inventor的自适应是一个理论上很先进(参数化算法的下一代,变量化算法),可惜软件实现上处于半成品状态,且多年一来未见改进的机制。建议慎重使用,见我的书中有关章节...

在大多数条件下,使用“多实体+生成零部件”的方法来替代自适应,应当是目前合合适的选择。

网友:
我感觉这个功能,刚学会操作时感觉蛮爽的,但以后修改起来会引爆一大堆的不定时炸弹,让你遍体鳞伤,措手不及,极难补救。

一句话,是个极其不保险的家伙。我是彻底跟他拜拜了。(变成两句了。。。)

网友:
以自适应为典型的软件功能陷阱,十几年来不断地有用户上同样的当。这种现象自Inventor问世以来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
表面的原因是:
用户并没有认真验证软件某功能自己是否搞明白并真的能用,盲目相信软件方(在专业设计上远非内行)的一面之词。
您不能指望任何CAD软件的研发者,会像我们那样对自己的产品做全面的使用测试甚至寿命测试,会像我们那样给自己的产品编写详尽而准确的使用手册。
所以,一定要先做必要的验证,然后再在自己的专业设计上使用。否则,倒霉的是您自己。
用户的原因是:
用户自己不清醒,对自己的专业设计理解不到位。
这种现象相当普遍(这个使我难以理解),因为自己缺少足够的专业基础,就想在软件中寻找“设计理念”,这时候“自适应”这类说辞无疑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看着软件的表现会认为很有道理,甚至很兴奋。当然会立即使用。
软件的原因是:
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在十几年前就有了。但是软件研发者从来不会参与,甚至连看都不会看。
其实,即便他们看到了、参与了,也不见得能听懂我们在说啥。您想:一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人,听我们这些做机械设计的人讨论我们设计表达的细节,会怎样?就像您听他们讨论“对象结构”那样,每个字都是中文,都能听听出来,可是连起来说的啥意思,真就不明白。

所以,软件能否认识到某功能是半成品而自发地做改进,全靠他们自己的悟性了。当然,如果您是个大客户(例如正在准备购买500个许可的Inventor产品),对其中的某功能表示不满,并说明需要软件方解决之后再签约,真的可能造成立即改进的结果。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了。
所以,我们大家在这里对软件的抱怨之词,其实没有意义。大家还是相互交流,在目前的条件下组织对策,才是有用的动作。
所以,你看了2016版本新的帮助,还有新的、字正腔圆中文解说的视频,会觉得不可理解:“怎么还是说不明白”?其实,这样的结果是一定会出现的,软件方能把自己的功能究竟怎么用说明白,可就真是奇怪了...
所以,我在不断地积累和完善对软件确切的解释,对软件使用的确实的解决方案。然后整理成书稿,出版、电子出版。目的就是为我的同行们用好CAD软件做铺路的事情。当然,这些说辞和资料,Inventor研发者从来都不感兴趣,这个也很奇怪。

假如,您没看过我的资料,或者不认真看而没能看懂,或者没看懂不知道找我问问,或者问了却没说明白而得不到结论等等,您就只好像楼主那样“上了一当”,自己的设计被搞得很闹心之后,再到处去问。结果呢?耽误的是自己的时间,上的是自己的心火。跟软件研发者、跟写书的我,都没啥关系,嘿嘿...

网友(点评):
老师我也不用自适应的,只是投影失败后,我把零件属性改成自适应试一下,结果投影还是不行!至今还没找到方法

网友C:
我用inventor的时候也很少用自适应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inventor的时候也很少用自适应这个功能

是吗?那您的“设计数据关联”是怎样实现的呢?
我建议您介绍一下您的成功经验,这才是对大家有好处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那您的“设计数据关联”是怎样实现的呢?
我建议您介绍一下您的成功经验,这才是对大家有好处的呀 ...

数据关联我一般是用的衍生多实体或者衍生草图,我一般设计的时候是采用自顶向下的方式进行的,先在草图中定方案,然后再以该草图为基础去生成零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吗?那您的“设计数据关联”是怎样实现的呢?
我建议您介绍一下您的成功经验,这才是对大家有好处的呀 ...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发表回复,只能再输入一遍了:见到陈伯雄老师的回复,感觉蛮亲切的,呵呵,因为刚开始学习INVENTOR的软件的时候看过您的书。
我的经验简单说一下就是:通过衍生多实体或者衍生草图来实现设计数据关联,我在做新设计的时候,一般是采用自顶向下的方式,我相信自顶向下这个词大家都看得挺多的,但是可能有时候没有真正去实践它:先用草图定方案,然后各零件都是以这个草图来衍生得到的,这样各零部件可以随着方案的更改进行变化;这个过程是需要慢慢练习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就稍微笼统的说了这么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nventor的自适应是一个理论上很先进(参数化算法的下一代,变量化算法),可惜软件实现上处于半成品状态 ...

陈老师,我有一个关于Inventor二次开发的问题想向您请教。
如图所示,我在Inventor VBA里运行是正常的,但是在VB6.0新建了一个标准exe工程后,调试就出现了以上问题。
望老师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陈老师,我有一个关于Inventor二次开发的问题想向您请教。
如图所示,我在Inventor VBA里运行是正常的, ...

提示很清楚了,您用的“方法”现在有问题了。
对于Inventor-VB这类API,这属于“特色”:不同版本下不能是相同的代码。所以要根据API自己的资料,去修改您的源代码才行。
如果您看过我早年写的VBA的书,就会很熟悉这个特色以及有您的对策。

网友:
恩,明白了。谢谢陈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发表回复,只能再输入一遍了:见到陈伯雄老师的回复,感觉蛮亲切的,呵呵,因为刚开始学 ...

没错。
Inventor自称为“衍生”的功能,就是“设计数据关联”的作用,当然目前的能力还比较差,例如不能关联非图形设计数据。
可见这个“衍生”至今仍旧是半成品,但是这是我们设计数据关联的一根救命稻草,虽然目前不是很理想,但能解决至少一半的实际需求。
而“自适应”在理论上是相当前卫的。怎奈Inventor对这个本可以大有所为的算法,许多年来罕有投入和改进,使这个功能长期处于半成品的状态下。用户想说喜欢也就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