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三维建模求助,先拉伸再抽壳就抽不出了

楼主(2015-04-30):
红色区是抽壳后拉伸的,要是先拉伸再抽壳就抽不出了,抽壳厚度是4mm.  要求红色区跟黄色区一样圆滑过渡!各位大侠请指点指点

网友:
看到图片,有种按鼠标中建并拖动旋转一下的冲动。你就一个孤零零的照片,谁能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你得明白抽壳的原理,抽壳是将外部表面等距一个距离。如果在等距的过程中发生某个面消失或者没有交叉边界,就会失败。例如过小的圆角,在等距的时候就会消失,各种样条曲线做成的面,等距的时候交叉线可能不能完美交叉,就会失败。

要求圆滑过渡,那就用曲面切掉它好了。

网友:
楼主的方法有问题,这种不等厚的壳体,不能用抽壳,建议用扫描切除,起点和终点截面可以不同。

网友:
建模方法不对,拉伸的基准面改一下,或者重新切除掉多余的

网友:
不知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