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调质后的硬度是否会变化

楼主(2015-04-30):
厂里有一类似缸体的零件。工艺为:粗车---调质----半精车--精车--内孔挤压。同一批材料调质,调质硬度在38-42度。年前半精车就全部加工好了。同时有三分之一的零件全部加工好。现在加工精加工剩余的半精车好的零件。发现明显的难加工,硬度明显提高。挤压的光洁度也很差。但这又没有道理啊。求助论坛的各位大侠了

网友:
传说中的“自然时效”。

网友:
找了一下自然时效的说明:自然时效降低的残余应力不大,但对工件尺寸稳定性很好,原因是工件经过长时间的放置,石墨尖端及其他线缺陷尖端附近产生应力集中,发生了塑性变形,松弛了应力,同时也强化了这部分基体,于是该处的松弛刚度也提高了,增加了这部分材质的抗变形能力,自然时效降低了少量残余应力,却提高了构件的松弛刚度

网友A:
加工好的那些硬度也有提高吗

网友:
一般精加工前需要时效处理,加热150-190度,保温4小时,然后自然冷却,我们厂这个在工艺卡片上叫定性处理。
可以防止零件的尺寸的变化,以及提高硬度的作用。

网友B:
还有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好的那些硬度也有提高吗

加工好的零件多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事

这事不奇怪,看看热处理组织变化和残余组织的变态趋势就明了。 估计是残留奥氏体过多的结果。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热处理我还停留在表面,通用设备零件热处理了解使用阶段,像大侠学习,往深里学。

网友(点评):
调质后没有残余奥氏体。

网友(点评):
回 冷水黄金 看看 http://baike.gqsoso.com/edition-view-3335-1 http://www.chinabaike.com/z/yj/gt/620998.html

网友(点评):
看了啊,也没说有残余奥氏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