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裁切编织管,这个结构如何改?思考良久,束手无策

楼主(2015-04-30):
                                            图1

                                                图2

如图1,此机构用来定长裁切图2编织管的。

目前的方法是:
人工用电热丝裁切,导致切口不整齐,如图2中红圈(狗啃一样),而且热量控制不好,会有熔积颗粒。
所以想到用机器来取代人工。

设想机器的工艺过程如下:
1、图2的编织管,先展平成带状,然后经传送带送料(这之间编织管一直是展平状态),到达热切刀位置定位。
2、安照设定长度,传送带送料,经辊子1、2前后压紧后,热刀下切。达到定长裁切的目的。

现在的问题:
裁切第1根时,是人工把编织管压到辊子1下面,这之后是伺服电机送料。

问题1:由于编织管,展平后在移动方向上偏软,导致第2根的头部,无法送到辊子1中(图1中,红圈部位)。
             而且,由于是开口式自卷管,展平后,只要没有压力压住,其头部又会自然卷起来,更加无法送到辊子1中。
             所以,此结构,无法实现定长裁切的功能。

问题2:就算勉强让第2根的头部送到了辊子1中,但由于编织管热成型的时候,在纵向上已经变形较厉害。
            所以,就算辊子1、2都压紧了,等热刀切完毕后,编织管又从带状卷成管状,在收缩力作用下,切口又无法对齐。

个人分析:
该开口式编织套管,在从“带状——热成型——成管状——冷却定型“阶段纵向上的变形已经错位。
                 所以后道工序裁切,无论展开的多平整,在裁切完毕,织带又卷成管状后,切口呈”斜切状态“,
                 (甚至不如图2中,人工切的好)。
                 若不展开切,热刀下切动作的压力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压扁该编织管,所以切口又不可能齐平。

以上问题,思考良久,束手无策。

补充内容 (2015-5-4 10:18):
该“料”的麻烦之处,32#已做补充。谢各位!

补充内容 (2015-5-4 15:42):
感谢各位热心捧场,本讨论的初步结论见54#.

网友A:
要有一个支撑拉紧机构,热切温度调试合理区间(楼主确定这个需要热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一个支撑拉紧机构,热切温度调试合理区间(楼主确定这个需要热切?)

需要热切,冷切,切口会散开、抽丝。
”支撑位拉紧“?是这样吗?
辊子1由橡胶辊驱动对滚
辊子2由皮带驱动对滚。
切的时候,辊子1、2不动(拉紧)
橡胶辊与皮带线速度一样(当然,橡胶辊速度可以调快点)。

网友B:
1)老大啊,前后俩压轮干嘛弄得那么远?在里边都可以踢足球啦(开玩笑啊。。。)

   中间也没看见什么别的零部件啊。。。

2)电热丝,用到这里,估计没法解决问题啊。它的热量你没法控制的。而且,被切完的尾巴一卷一翘,又跑到电热丝那里去了,然后就狗啃了。
想拉平压平?够你折腾的。。。

建议你花5000块钱到常州武进区去买个超声波套件吧。

切口,你想弄成狗啃的也行,想弄成直线也行,想弄成锯齿状也行。只要换个超便宜的小模具头,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被切的尾巴,它爱怎么翘就让他翘去好了。反正,振荡头也没有多少热量,也不需要预热。

如果没有后道加工工序,只为排出料带,辊子1改成毛刷轮就行了。

第一次买超声波组件,最好先给厂家寄过去最大厚度的样品,测试一下需要多少功率。

当然,自己跑过去一趟的话,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了。

网友(点评):
大侠 说的是超声波测距吗 ? 百度了一下 信息量就这些 。。。

网友(点评):
QEUUN兄,记得你在苏州吧。苏州到常州,搞超声波设备的那么多啊。看看8楼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老大啊,前后俩压轮干嘛弄得那么远?在里边都可以踢足球啦(开玩笑啊。。。)

   中间也没看见什么别 ...

老大,超声波是震动的原理,用来挖掉蛀牙还行,用来切东西靠谱不,有什么缺点啊?

网友(点评):
超声波切割很成熟的东西了,切口不会散,速度快,而且不需要很大的压力,只是成本略高

网友(点评):
错了,超声波会让管沾成块,不适用,

网友:
要么切刀在送料辊后面,要么采用机械手往复拉料,没什么难度的事情

网友:
个人愚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大,超声波是震动的原理,用来挖掉蛀牙还行,用来切东西靠谱不,有什么缺点啊?

电影院啊、宾馆啊,不是有很厚的窗帘吗?底边还是花样裁切的。你想这些是用什么切的?

没给女朋友买过带花边领啊袖啊的裙子啊???还有那些漂亮的胸罩!!!现在知道了吧?给女朋友买衣服献殷勤,也能学到不少机械知识。

超声波,不只用于洗眼镜抠蛀牙啊。。。

还不快去学习?!

百度视频   ----   超声波花边机

网友(点评):
我叫它超声波缝纫机,哈哈

网友:
枕包机切断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老大啊,前后俩压轮干嘛弄得那么远?在里边都可以踢足球啦(开玩笑啊。。。)

   中间也没看见什么别 ...

回大侠:
1.电热丝,是人工裁切用的。
2.做成机器裁切,用的是热切刀(桶式加热器加热)。

设计时,考虑过超生波切割,后来由于送料的问题无法解决,所以目前只做了热切的方案(图片中的方案)。

“送料的问题无法解决”——第1根裁切完毕后,第2根无法顺利送到“刀具”下面。因为是展平切的,编织带展平后纵向上是"软"的,无法送料。
用皮带送料的话,由于辊子有半径,压不住第2根的头部——卷起来了。所以无法实现切口平的目的。
附上两个辊子的距离(最短裁切长度30mm):

网友B:
电热丝也好,热切刀也好,往前送料时,必须抬得很高,这是为防止翘起的或鼓起的料带蹭到高温件而报废。

而,超声波,只需要抬起1mm左右就够了,料带可以一直蹭着振荡头底面走料,只要不给压力,就弄不坏料带。

这样,超声波振荡头本身也能起到略微压住料带两边来保持展平状态的功能。而高温裁切件,是无法做到这点的。

另外,你把前后的压轮都设计到那么远,不也是怕压轮受热而给料带压出烫痕吗?

超声波的话,压轮只要没贴到振荡头,就压根儿不用考虑这些。

我的实际经验在下面摆着呢。这设备,我不是给别人用的,是自己要造产品卖到日本的。我能马虎设计吗?(这款设计,已经制造测试了第七个样机,不再改了。出差回去就先开始搞这个项目来让老婆管了。天天盯着我口袋里的钱,烦死我了。。。让她自己挣去。。。)

料是从右向左走的。。。

网友(点评):
哪能呢?再差,那些样机也能正常运行,也能保持稳定的质量。不能为一时的小利而自毁自己的肥项目。那些样机,只是操作还没到我老婆也能玩的那么简便。。。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要做出傻瓜机械,只需要按钮两个

网友(点评):
我常跟客户说:买我的设备,你就可以只留下最最看得顺眼的员工就行,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这设备,别说操作,维护都很简单。

网友:
  这台机预算多少呢  如果预算足够  截取长度用丝杆模组保证   切断超声波  适用各种长度  型号

网友(点评):
要我玩,进给就用可调臂长的摇臂。又能调节带子的长度,又能获得进给的曲线速度。

网友:
我首先想到可以纵向布置

网友(点评):
不明白兄台说的哪种意思?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进给方向和热切件是垂直的意思吧。也是个好主意!

网友D:
楼主'根据你的问题受到一个启发,可以采用上下两个板链式输送机,也就是2个输送机的链板夹紧带料,切刀可以布置在链板间缝隙中或链板开口

网友(点评):
望详细解

网友:
超声波会让管的头沾合到一起,不适用,考虑激光吧,激光切最方便,管不用变形,直接切断,高效,

网友(点评):
超声波的话,当然是摊开切了。激光?化纤的、多层紧挨着的材料,真的不会粘在一起?

网友:
用拉伸牵引式送料很容易嘛

网友(点评):
用夹子往外拉,中间用装置分平,裁剪处用几个夹子夹好,刚好留个缝用来切。夹子轮流夹、拉

楼主:
出差在外,手机不方便。五一回来,再探讨探讨。实际上这种"料"要麻烦的多。手上还有个超生波的切割方案,也有问题。最近主要是实验各种送料方式。
回来再说!

网友(点评):
这种料看着简单,材质却挺倔的。原料卷缠绕不好的话,直直地供料,还得费点心思。。。咱们能不掉头发吗。。。

网友:
楼主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问题1、料头没法进入前一个棍子,可在支撑板上做手脚,把支撑板左端左上部分加厚并沿原上平面割槽,槽宽比最大料厚大1~2mm,并在入口处做倒角处理,目的就是给料头一个导向。
问题2、热切后料头收缩导致原平整切口变的不整齐,换成冷切是否可行,上下切刀对切。
另外效率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可以考虑楼上的社友提出的机械手牵引裁切的方案,处理起来相对简单一些!个人愚见,不喜勿喷。

网友(点评):
用过机械手+气缸的方式,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影院啊、宾馆啊,不是有很厚的窗帘吗?底边还是花样裁切的。你想这些是用什么切的?

没给女朋友买过 ...

犀利

网友:
隐形刀具应该可以解决翘边。先压紧再切削。

网友(点评):
冷切,后期会掉毛拔丝很厉害。。。热切,容易弄伤化纤材质的料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影院啊、宾馆啊,不是有很厚的窗帘吗?底边还是花样裁切的。你想这些是用什么切的?

没给女朋友买过 ...

Ricky知识丰富,为人热情,很敬佩。

网友:
引用 网友E:
Ricky知识丰富,为人热情,很敬佩。

敬佩就不要了吧。我也在这里一直在跟别人学习呢。

其实,为别人出主意的过程,也是我自己在复习、稳固和改善的过程。何乐而不为呢?

呵呵,只要别碰我的订单就行!否则,跟你没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热丝也好,热切刀也好,往前送料时,必须抬得很高,这是为防止翘起的或鼓起的料带蹭到高温件而报废。

...

前边六次的样机 卖掉了?

网友(点评):
拆了,破铁用到别的设备的开发了。。。这设备,杀了我也不卖。

网友(点评):
这种事儿,不能贪小便宜的。会成习惯的。。。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回复!

网友(点评):
查尔斯·摩根说:“我们不愿意仓促行事。我总是对心急的客户解释,一辆汽车从订货到交货,不会超过一年半。但是假如短于6个月,我就会担心它的质量。摩根工厂出品的汽车每一辆都一丝不苟。而且我们的订单已经排满...

网友F:
这个问题,我没办法解决,但想说一点:并不是人工做不好的东西用机械就能解决。我觉得楼主对机械设备的认识存在误区。
楼主的第一句话,在我的理解就是:这东西人工做不好,机械肯定做得比人好。我承认设备做出来的产品质量比人做的稳定。
但做设备,它不是想当然,都是在通过试验确认相关的方法可行的基础上,再考虑采用设备代替人工完成相关的动作。
当然,如果有相关经验,另说。。。

网友(点评):
呵呵,我却常跟客户为咱们这行吹大牛:理论上,人手能做的,机器都能做。问题只在于我这个人有没有本事接这个单子从你兜里拽出钱了。

网友(点评):
当然,得赶紧补一句话:机器,“眼睛”比人看得细、快、准,问题是机器没有脑袋,也就没有推理和猜测的能力。这事儿,就得由设计者先想好再让机器去干规定的动作了。

网友(点评):
您讲得没错,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的发展以及气动、伺服等执行元件的进步,再加上传感器、视觉等检测识别水平提高,给机械设计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网友(点评):
还有,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我看来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进步,可能目前在工业上的应用还没有推行。假设机器能够学习,那人类估计就是真的有福了。。。

网友:
做个往返拉料的机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没办法解决,但想说一点:并不是人工做不好的东西用机械就能解决。我觉得楼主对机械设备的认识 ...

机器的自我学习功能,应该听说过吧?

如果客户愿意多掏钱,或设备需求有量的话,我也很愿意增加这个功能。

有了这个功能,将大大缩小客户相同或类似订单的初期调试时间,而且,订单的更换总次数越多,设备就会变得“脑子越聪明”。

网友:
最短裁切长度30mm

规格应该有多种
要保证切口质量就需要编织管一直是展平状态
编织管应该是大卷成品?大卷是平滴还是卷曲?
去看一看餐巾纸折叠机、鞋带切断机
热切主要是温度、切刀锋利、切割速度
目前只了解这几方面,俺切塑料绳也是定长切断,不过长度是2—12米,使用的是电烙铁

网友(点评):
第一页里写着呢,最短的才3cm。。。错了。。。30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的自我学习功能,应该听说过吧?

如果客户愿意多掏钱,或设备需求有量的话,我也很愿意增加这个功 ...

这个只是听说过概念,具体的东西没有见过。

网友(点评):
目前,我接触过的就有印刷机。换版越多,设备里的电脑系统会读取新版的版面数据,并根据过去操作工操作过的变量来对设备自动调节。数据存储量越多,无差就越小。

网友(点评):
高端,涨见识了。。。

网友G:
去买一台缎带自动裁断机就好了,价格便宜又好用,小小的,桌上型,功能能满足你需求。
如果想自已做,就去参考一下该机器吧。

网友(点评):
大侠好,缎带裁断机不合适。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去买一台缎带自动裁断机就好了,价格便宜又好用,小小的,桌上型,功能能满足你需求。
如果想自已做,就去 ...

大侠,缎带裁断机不太适合。

网友(点评):
不知道哪里不合适了,热切刀,切前压平,步进电机带胶辊定长送料,这不都是你想要的机器功能? 你纠结于材料卷曲做什么呢?管他多卷,压平了总是能送料的。 退一万步讲,送切有问题,不是还可以夹着定长拉动后切?

网友(点评):
如果是因为卷料太长,自已做个放卷和导向的架子就好了 如果材料翘曲变形严重,就加个自动张力,把材料张紧

网友:
你们都是前辈啦,学到了很多~有个小小的不成熟的想法:
问题看来是只要不让它卷曲就好办多了,如何不让它卷曲呢?我觉得应该采用类似于气动吸盘的原理,使料卷在支撑台上保持平整。比如支撑台下面做个能产生负压的装置,支撑台有多个小孔,负压产生的吸力呢,能使料平整,但又不影响输送。当然了,还应该有个旋转的毛刷,不时的“摊平”一下。
楼主理解精神就好了,自己发挥。个人拙见,请慎重。

网友(点评):
大侠好,因为该编织管(编织带),透气,无法用吸盘。感谢!

楼主:
终于回来了,之前不方便,没及时回复,感谢各位讨论这么热烈。
特别鸣谢:
@Cavalier_Ricky @冷水黄金 @子云绳业 @桂花暗香 @祥云飞鱼 @机械设计逍遥 @非标UFO @嘟嘟love @l6067066 @qdsantian1 @qinghuap123 等各位(为通过好友验证,无法@了)。

一、个位大侠想了很多办法,总的来说分为两种方式:1、展平切。  2、不展平切。

二、牵引动力布置又分为:1、牵引力在切刀之前(即送料)。2、牵引力在切刀之后(即拉料)。

三、裁切方式又有:1、冷切。2、热切(电热丝、刀片)。3、超声波(定制刀模)。4、激光(偶没用过,无经验)。

实际上,我实验过很多次,每种方法都缺陷,且比较难处理(套用@Cavalier_Ricky 大侠的话说,掉了很多头发,哈哈)。
*******************************我是分割线*******************************************************
为免走入误区,下面我来说下这种“料”的麻烦之处。
一、开口式编织套管(又称纵包管)的成型(采用聚酯单丝及复丝纺织而成):
编织带(带状) ——通过一定管径  ——加热(纬纱卷曲) ——冷却定形(成管状)

二、目前的裁切方式:
“管状+手工+电热丝”,即人工拿着编织套管(不展开),按一定长度,往电热丝上烫过去。
缺陷: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合格率低(切口不齐,切口两层容易熔在一起)。
所以考虑上自动化,用机器来实现定量裁切,解决上述缺陷。
目标:误差在±2mm。

三、特性及难点:
1、呈管状时,在纵向上有一定“刚度”。即,可以在任何位置施加牵引力,使其移动(当然不能在太远的位置);
2、摊平展开呈带状时,在纵向上失去“刚度”。即不容易在该“带子”的中后部施加牵引力。就如布料一般,要想使其移动,在布料的前端施加拉力比在后端施加推力要容易。
     (做实验,截取30mm长的自卷管。以两辊对压驱动,压板压平。在中、后部施加向前的推力,无法顺利使其移动。因为展平后的管子,若不压平,其会自然卷曲;若压平(不可能压死),则其边缘上翘,与压板有摩擦力,阻碍往前移动)
实验如图:
实验时压板与辊子缝隙5mm(已尽可能的靠近辊子根部)。若不手工把“料头”压入压板下面,单靠两根辊对滚,则无法顺利送料。
个人考虑,若动力后置(在切刀的后面),也许只有用“输送带对压”传送,也许会比“辊子对滚”顺利点,但仍然存在“料头”无法送的问题。如下图:
3、自卷编织套管展开后,纬纱变形呈S状(每根纬纱的变形不一定相同)。同时,经纱也变形拉长。如图所示(热成型阶段变形所致):——直接影响展平效果
4、纬纱的变形,除了拉长之外,编织带在从“带状”热成型为“管状”时,在空间成“螺旋状”——每一根纬纱卷成管状时,不是在同一平面内首尾相连,而是错位成“螺旋状”。如图:——直接影响展平裁切。因为,即使展平后裁切的切口是齐的,但收缩为管状时,切口又不在同一平面内了,导致不齐。该变形是影响“展平裁切效果”的主要因素,实测,自由状态下至少5mm的错位,且不稳定。
5、某一局部施加拉力,则该局部变形较大,如图:
6、冷切易抽丝、掉线头。热切(电热丝),温度控制不好会有熔积瘤。

四、裁切方式:
1、展平裁切 OR 不展平裁切
2、热刀 OR 超声波(经验不多,有用过的可以指点一下)
3、移动送料 (难点在于,如何自动把“料头”准确、平滑地送入切刀下面。可能牵涉到切割支撑的问题)

五、已失败的方案:
1、来料为“管状”——不展平。采用气缸控制机械爪,抓取料头重叠部,移动一定距离,热刀下落,裁切。

    为甚要抓取“料头重叠部”?
    为了避免“特性及难点5”的现象发生。若只抓住了一侧的话,另一侧将在摩擦力作用下往后错位(可以把一张纸卷起来,拉,试一下),导致切口不齐。
  该方案的优点是不需要考虑材料展平变形(避免了最复杂的问题)——来料什么形状,切完就是什么形状(但仍有切刀下压的轻微变形)。
  但失败的主要原因:该编织套管在进料时,重叠的部分方向不确定(从截面上看,卷料在机械爪拉力的作用下,“重叠部”移动过程中,忽左忽右,忽上忽下),机械爪无法准确抓住“重叠部”。
    此外,气缸驱动的速度不太理想(效率低)。

2、来料为“管状”,经展平,用上下2个橡胶辊对压,滚动送料,热刀裁切。就是“特性及难点2”,做实验的方案。
首先,由于料头无法顺利送到压板下面,失败!
其次,即使人工用压板压好,解决了送料问题,但无法控制展开后的各种变形,所以切口不齐,失败!

3、超声波+齿轮送料(用超声波缝纫机做过实验),如图:
采用小模数,细牙。加大齿宽,做成辊子面上带齿的形状(从端面看,就是上下两个齿轮)。展平后的编织带压在两个齿辊中间,齿辊对滚送料。到达设定长度后,启动超声波使下齿辊高频振动,发热,裁断编织带。
该方案,可以解决自动送料,以及切口熔积瘤的问题。但实际上,无法精确定长裁切。
因为,齿越细(齿厚小),对滚一次,送料的长度越小。要想达到±2mm,齿厚必须<2mm——可能无法加工

另外,由于中间有编织带的存在,(相对热刀和电热丝而言)超声波切割的是一个区域(同时振动切割的至少会有3个齿),而不是线。
更为重要的:因为是展平切,同样没有解决材料变形的问题。

4、砧板式超声波切割机(实验)
编织套管,经展平后,上机实验。切实切断了,但仍无法解决展平以及变形的问题,失败。

五、总结(编辑这么长的文,好麻烦啊!)

展平切
不展平切
备注
切刀形式
热切
有两层熔接的问题
超声波
经验较少
激光
无经验
材料变形

必须考虑
适当考虑
主要解决“展平状态-恢复自由卷”与原始状态不一致的变形问题
送料方式
机械手
两者都适用,结构复杂,但抓取定位不准(抓取点有讲究)
辊子对滚
适用展平送料,结构简单,但送料不顺畅,且料头无法送料
传送带
适用展平送料,结构简单,送料顺畅,可精确送料,且有料头无法送料的问题
齿形辊对滚
适用展平送料,结构简单,送料问题解决,但无法精确定长送料
经验有限,思来想去,没有更好的办法。请大家帮忙,畅所欲言。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楼主'根据你的问题受到一个启发,可以采用上下两个板链式输送机,也就是2个输送机的链板夹紧带料,切刀可以 ...

看看这个示意图

网友(点评):
链板之间的缝隙里裁切。。。产品的长度规格好像很多啊。。。

网友(点评):
这般布置,物料的两边被夹住的地方切不到啊?CR大侠说的,裁断长度有很多规格,30mm ≤500mm,中间任意设置。如33,35,37……误差2mm可以接受。

网友H:
楼主,依照你现有模型,做下更改应该就可以了。。示意图如下,在图中两个支撑板之间只有一个刀片做上下运动就行。。导向槽可以保证编织管顺利进入下一工序。
  图中我画的比例比较随意,按照你原先做好的模型做下更改,你看看效果

网友I:
引用 楼主:
终于回来了,之前不方便,没及时回复,感谢各位讨论这么热烈。
特别鸣谢:
@Cavalier_Ricky @冷水黄金 @子 ...

有个想法,楼主看一下是否可行吧

既然你说了,成型的时候中间是有个管子的,那输送料的时候,中间是否也可以放个导向管,可以考虑不锈钢,外壁抛光以减小摩擦力。导向管底部有很薄的连续支撑,这样料上去以后是处于部分打开状态。输送动力来自于互成120度角的三个摩擦轮。因为料管并未完全展开,所以可以保持一定刚度,因此拉或者推都可以。
裁切位置导向管及支撑断开一个缝隙,裁切还是用电热丝,裁切过程中料管停止,电热丝上下移动完成裁切

这样既解决了送料的问题,也解决了料变形的问题

以上,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主意,很值得细化分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示意图
试着理解了下大侠的意思,如此这般?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依照你现有模型,做下更改应该就可以了。。示意图如下,在图中两个支撑板之间只有一个刀片做上下运动 ...

大侠好!试着理解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好!试着理解了下:

切断时候是需要展开的吗?如果需要展评供料的话,那么轴向的”刚性“就失去了,严重的说,可能无法顺利供料。如果是这样的话,容我考虑下,再回复你。

网友(点评):
大侠好,不管是展平,还是不展平,都可以。若展平,就如大侠说的,存在“无法顺利供料”问题。若不展平,其连续送料也有问题。后面回复 尘世天涯 大侠时,将具体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着理解了下大侠的意思,如此这般?

可以网上看看板链的结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有个想法,楼主看一下是否可行吧

既然你说了,成型的时候中间是有个管子的,那输送料的时候,中间是否 ...

35楼 尘世天涯兄的主意,我想很值得细化分析一下。

我也是观察不够细心,才注意到重叠部分不到180度。

35楼的方法,能保持最接近原始卷曲状态。

但要考虑的还是送料。

前面我也说过,这种料看着简单,材质却挺倔的。原料卷缠绕不好的话,直直地供料,还得费点心思。。。

经过热处理将展平状态的带料卷成管状的工序中,不知有没有做好两边定位。

看首页里的图片,好像带料的边不是很值。我想,这种死倔的材质,也很难做到。

35楼的方案,很有可行性。各种带料宽度的规格,只要更换这个导轴就行了。

但,还得考虑带料的两边不直,材质较倔,会导致导轴底部的分隔板不是一直都和带料两边贴合的。

这会导致切口和带料不垂直。尤其是较短规格的裁切应该更明显。

这就需要还得有多组轮子始终将料带贴合到导轴的同时,向下捋好,使带料的两边尽量始终贴合到底部的分隔板。

另外,进给驱动,不推荐只用一组轮,定长很难保证的。

网友(点评):
”经过热处理将展平状态的带料卷成管状的工序中,不知有没有做好两边定位“热成型时,两边无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个想法,楼主看一下是否可行吧

既然你说了,成型的时候中间是有个管子的,那输送料的时候,中间是否 ...

网友(点评):
就像我在上面说的,侧挡机构原理没体现出来。。。再说推料,你也可以展开推,再让他自己卷回来进入呢?还得多关注两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老大啊,前后俩压轮干嘛弄得那么远?在里边都可以踢足球啦(开玩笑啊。。。)

   中间也没看见什么别 ...

换超声波切割啊?年前帮我哥处理过一台

网友(点评):
哦?望详谈!不知层主是如何解决偶的问题的?

网友:
改变流程
编织带(带状) ——定长切断——通过一定管径  ——加热(纬纱卷曲) ——冷却定形(成管状)

网友(点评):
现切后成型?热处理后,尤其是短的家伙,展平的话,四边一定不是直线。。。这该死的化纤,会萎缩的啊。。。(@。@)

网友(点评):
CR行家也!

网友:
去买一台缎带自动裁断机就好了  不懂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侠好!试着理解了下:

你看下这样如何:
1、进料是卷曲成卷形状;
2、把切刀换做电热丝;
3、电热丝切断过程分为由上而下切断和由下而上回程时候切断;这样效率提高一倍。
4、2个导向槽,1导向槽是一直有料存在的(可以做成直管状),2导向槽靠近电热丝位置是喇叭口状。另外,两个导向槽间距减小到比电热丝稍大的间隙,这点间歇不足以让编织管散开太大面积而不能进入导向槽2。

具体流程是这样:送料辊送料----进入导向槽1(如有可能可自动,如繁琐,可以手动送入)---进入导向槽2-----长度计算-----电热丝刀向下切断后,继续下降一小段,进入安全距离----收料辊收料,送料辊送料(同时进行)-----计算长度-----电热丝回程过程切断编织管---如此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楼 尘世天涯兄的主意,我想很值得细化分析一下。

我也是观察不够细心,才注意到重叠部分不到180度。 ...

感谢Cavalier_Ricky老兄的回复,个人没做过这种设备,只能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提供一个思路,所以难免有想当然的地方。更多的细节还是要真正有经验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画的送料滚轮的示意图正是我想说的方法。不过我个人认为应该给三个滚轮加轻弹簧,保持接触就可以。因为料在没有完全展开的时候还是有一定刚性的。因此只靠摩擦力应该就可以。如果力量不够可以考虑多增加几组。

不过导向管是肯定不可能完全悬空的,我的想法是下面做一条很窄的支撑,比如2mm宽。但这个支撑一定要连续,否则料就会卡住。因此这个导向管要比自由状态下的料要粗,这样料才能被部分撑开,并且贴合在导向管上。这样在三个送料滚轮共同作用下就可以前进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支撑那个部分,正好可以当料边的侧挡侧规用。导向管的外周长正好是带料宽度?这样,去掉支撑的厚度,能使带料内侧几乎全部贴合在导管表面?略松的量用于解决带料宽度公差?

网友(点评):
是的。支撑部分兼做外挡用。导向管和外周长的关系我还没想明白,因为不太了解料的状态,所以不确定是否可以完全贴合。不过应该值得一试。

网友(点评):
尝试的原则是使料没有重叠。通过调整导向管和料宽度的比例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导向管径。进料轮与料保持接触,没必要压死,能提供进料动力就可以。

网友(点评):
有点拨开云雾见日出的感觉了!

网友(点评):
本人没有任何相关经验,完全是在纸上谈兵,只希望能给楼主一些灵感,很佩服楼主这种不懈探究的精神。细节可以咨询Cavalier_Ricky大侠,看的出来,他应该很有经验。期望你的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看下这样如何:
1、进料是卷曲成卷形状;
2、把切刀换做电热丝;

狼俠好!能理解大侠的意思。
您的方案是我比较偏向的。因为这是模仿“人工”的动作——不展开切,避免了后续的很多问题。
事实上,之前的样机就是如大侠这般:
1、进料是卷曲成卷形状;
2、把切刀换做电热丝;
3、“2个直管状导向槽,1导向槽是一直有料存在的(可以做成直管状),2导向槽靠近电热丝位置是喇叭口状。”基本是这个意思。

“具体流程是这样:送料辊送料----进入导向槽1(如有可能可自动,如繁琐,可以手动送入)---进入导向槽2-----长度计算……”
基本跟您一样。

所不同的是:送料是在电热丝(热切刀跟电热丝无本质区别)后部,由机械爪“拉取”。
大侠用“料辊”送料,该“料辊”布置在电热丝之前。
可能我设计的“送料辊”布置上有不合理的地方,导致有41#所述的问题,所以最后设备改成了“机械爪拉取”。但这有产生了”抓取的定位问题“——最后仍是失败了!

但是,这个方案有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料成卷状的话,用热切(切刀或电热丝),非常容易把两层熔在一起。

人工用电热丝裁切,的主要问题就是:
1、人手的动作,无法保证一直与电热丝垂直,切口容易歪——而机器可以;
2、卷状切,切口容易熔在一起——机器也无法保证;
3、电热丝温度难控制,切口有”熔积瘤“(切口的外观就想狗啃的一样),且电热丝上容易沾有融化的物料——(电热丝的缺陷)。

若不展开切,但只要能解决人工的缺陷,那也成!
晚些时候,我再把现有的“机械爪拉取”的机器发上来。工厂那边现在没空睬我

网友J:
到现在还没有明白 来料是 圆管 还是 展开的,  还是 都可以提供。

楼主:
”就像我在上面说的,侧挡机构原理没体现出来。。。再说推料,你也可以展开推,再让他自己卷回来进入呢?还得多关注两边。。。 “
没有理解,”侧挡机构“有何用?@Cavalier_Ricky

网友:
管子料 也可以搞 。 中间加个芯子,可以在管子里滑动,这样 你的管子就有了支撑,这个吗  假如向蛇肚子里塞一支钢笔。抓着蛇头注意力道,向里捅钢笔。捅到什么位置呢, 脚踩着蛇身,捅到脚踩的位置,贴着钢笔 切蛇头部分。如此往复。

网友(点评):
”后边压扁定位, 切芯子镂出的部分“?没明白啥意思。

网友(点评):
就是你向里边捅不锈钢芯子的限位,这个捅也可以是握着管子向前撸,把芯子捅到的地方。

网友(点评):
换句话说 你芯子前边露出多长你切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到现在还没有明白 来料是 圆管 还是 展开的,  还是 都可以提供。

大侠好!来料有两种方式(但,归根结底只有一种——”管状“):
1、外面采购成卷的”编织自卷管“(一卷大概100m~200m)这是”管状“的,如图:

2、另外一种,外面采购成卷的”编织带“(一卷大概100m~200m)这是”带状“的,如图。但是买回来后,我们自己再加工成”管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好!来料有两种方式(但,归根结底只有一种——”管状“):
1、外面采购成卷的”编织自卷管“(一卷 ...

不知道 你下道工序,你这个切好的管子是做什么用的 是套在一个物件上吗?如果这样,你直接在这道工序把那个物件捅进去,捅到芯子部位下热刀滚一下,物件就别拔下来了,换下一个继续捅。

网友(点评):
切好的“管子”是包电线、电缆的。

网友(点评):
怎么看,就是金属卡箍内的隔层保护。。。我就只在这个地方用过这东西。

楼主:
@Cavalier_Ricky 乃行家也!
@尘世天涯 点拨的很及时(展开,但不展平。不展开,却又不重叠。把思路及时拉了回来!)
正如@Cavalier_Ricky 说的,”35楼的方案,很有可行性“。给了偶”拨开云雾“感觉!
大侠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当然具体结构还的细化)。既然”控制变形”这个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不太难了。

感谢各位!还有很多出谋划策的热心人,没接偶的好友验证,就不一一@了。
回头,方案完了,偶把结果发上来(要做样机试验,需要时间)。
各位谢了!

网友(点评):
哈哈,你还得琢磨推料的定长和切割垂直度的稳定性。加油!这个“开源”,我也玩得很开心!(^.^)

网友(点评):
“推料的定长和切割垂直度的稳定性”,这个有考虑,等试验下,看效果是否理想。哈哈,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Cavalier_Ricky 乃行家也!
@尘世天涯 点拨的很及时(展开,但不展平。不展开,却又不重叠。把思路及时拉 ...

不是泼冷水,而是真心为大家好!

趁这机会,还是说一下吧。
刚涉入机械设计行业的朋友们,如果对自己的“业内经历值”信心不足的话,头两三年,还是不要接“”东西的后道工序的设备订单。(当然,这两三年:你得看出玩“软”多值钱而拼命恶补。。。)

前前后后,变数太多了。找出规律,够你掉头发的。

这好比很无聊的网游里,你没捡到那些宝贝箱?那就得死躲着没什么区别。

没想到吧。玩万恶的网游,也能学到正确的处世方法。

为什么?这还用问吗?

因为网游的开发商比你聪明!!!他们从来没想过挣聪明人的钱!!!

(对我来说,聪明和狡诈,只有一个区别。那就是:你属于他的“自己人”,还是属于“非自己人”。)

网友(点评):
玩软滴才有味道,俗话说“吃柿子赶软的捏”

网友:
多看看!多想想!长知识 !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下制袋机的送料方式。对你会有帮助的

网友(2020-11-20):
引用 楼主:
终于回来了,之前不方便,没及时回复,感谢各位讨论这么热烈。
特别鸣谢:
@Cavalier_Ricky @冷水黄金 @ ...

看你们讨论的15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材料了,还没能具体解决这种管子吗? 2020的我也接到了这种管子的裁切搞了一个多月也没弄好。我想到的实验方法原来大神们5年前就已经实践过了

网友:
这个没有后续了吗?看得我津津有味

网友:
上面几位提到的夹爪往复的方式对付这种料应该有一定作用,我们超市里买的冷冻的手抓饼就是这样的机构切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