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输送,左右两端的斜坡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5-04-30):
这是我刚拿到的一张关于200kg桶装液体输送线的设计初稿,输送方向从右至左,右边是空桶进入,左边是灌装完成后出来。中间部分省略,机械摆臂也没设计好,这些都不是重点。

我有一个问题是:左右两端的斜坡设计是否合理?

斜坡段是否应该改成链板式或者皮带式会好一些?感觉是直接照搬了我们这边20kg灌装设备做的,两边滚筒的设计是否有安全隐患?我对滚筒了解不是很多,只是看到这张图后觉得有问题,希望懂行的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那是上下料叉车搬运用的,两端降低人工作业高度,否则就要做垂直提升机

网友B:
感覺右邊斜度太陡~角度最好小於19度以內物品運輸過程比較安定

网友C:
我没做过这类,不过貌似200kg有点重,滚下去的话有点份量的说。

网友:
出来的时候会倒吗?

网友:
斜坡太大了。。。

网友:
200KG,这种坡度好像有不合理,

网友:
静观高手回答

网友D:
上坡用皮带或者带胶链板(即使这样也不要超过其推荐角度,最多不超过15-18°),这个是成熟方案
下坡最好也不要用滚筒,因为你这个斜坡太长了,不可控。最好还是用带胶链板。

网友:
看重心倾角,,,,,,

网友:
下坡段重物怎么控制呀?万一要求紧急停车,能停下来吗?

网友(点评):
下坡不需要控制,这是最后灌装出来机械手在这里把灌装好的装走

网友:
参照,手册

网友E:
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表出处是哪?

网友:
静观佳解

网友:
感觉不是那么安全,怕滑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参考

连续输送机设计手册

网友:
上升段输送空桶,桶多重?若太重滚筒线的斜度没算好会打滑且桶底应该是有沾液体的,打滑问题不好控制,可把动力滚筒线改成无动力只起滑动输送作用,把两端链条单独出来提供动力(需自己设计两边链条固定导轨和连接)直接作用在桶上推着桶走。另外桶高多少?要考虑中信,特别是下坡段时。下坡端直接无动力的话,不可控的,除非你斜度能算的刚好,且滚筒线输送过程中的因为滚筒输送面平面度大的地方会在1mm左右,输送不平稳,若重心太高,200KG滑动下来时动量也大,斜度许非常小,无动力的才可行。最好像上升输送时同样的处理方式,可控。

网友:
上坡用皮带或者带胶链板(即使这样也不要超过其推荐角度,最多不超过15-18°),这个是成熟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上下料叉车搬运用的,两端降低人工作业高度,否则就要做垂直提升机

是的,但是觉得设计有些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右邊斜度太陡~角度最好小於19度以內物品運輸過程比較安定

请问19度是怎么得来的,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坡用皮带或者带胶链板(即使这样也不要超过其推荐角度,最多不超过15-18°),这个是成熟方案
下坡最好也 ...

请问15°-18°这个是怎么来的?经验估值还是有相关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15°-18°这个是怎么来的?经验估值还是有相关标准?

是经验估算,但是这个根据不同的厂家的数据得来的,给你一个参考

网友:
最好画个桶上去

网友:
铁桶在运动中要限制,太重了!

网友:
有一位朋友已经发出来了,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做过这类,不过貌似200kg有点重,滚下去的话有点份量的说。

20KG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覺右邊斜度太陡~角度最好小於19度以內物品運輸過程比較安定

为什么是19°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是19°呢,大侠

19°內為實測經驗值.實際運轉中穩定度較高

网友:
看着还行吧 不是很熟悉

楼主:
今天问了设计,两侧的斜坡角度分别是5°和6°,是根据现有设备估算的结果,和社友提供的资料比较吻合

网友(2015-06-14):
引用 网友E:
参考

同问,这个表的出处。

网友(2016-11-23):
上坡用皮带机(皮带可以让皮带厂推荐),下坡无动力可行,但需加阻尼滚筒

网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1、右边进桶斜坡输送机,要保证桶在输送过程中不出现下滑现象,这个可查下输送机设计手册,有倾角推荐值。
2、左边这个出料斜坡输送机,我觉得不可行。输送机运动加上200Kg的桶自重,速度应该不慢,不安全。
建议用平水平输送机,或者倾角改小,输送机长度加长,末端再设置缓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