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m热板零件矫平在保证外形尺寸的情况下,平整度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5-04-30):
8mm热板零件矫平在保证外形尺寸的情况下平整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2022-01-20):
这个有好几个因素决定。
1.你的零件的大小,如果是1000x1000以内的,形状简单,可以校平到0.1mm以内,当然你要采用好的校平设备,国内的校平设备一般达不到,我们大多采用阿库校平设备,他们也接委托加工。
2.就看你采用的校平设备了,推荐阿库校平机,或者同量级的其他校平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