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激光来切割键槽吗?壁太薄,很容易变形

楼主(2015-04-30):
各位大侠,我这边有几款轴套,因为壁太薄,很容易变形,车完再铣和铣完再车都容易变形,请问能用激光来切割键槽吗?激光切割会变形吗?或者有其他工艺可以讲吗?当然要考虑成本因素,量几千个,不是很大。。。。感谢

网友A:
可以,但要做专用夹具,

网友B:
完全可以,一点问题也没有。高效成本低。

网友C:
内孔有精度,怎么不做芯棒,轴向夹紧加工?

网友:
我只能说试一试才知道。
通常来说,激光切割稳定性好,不会产生变形,但这个零件的结构上会不会因去除材料而变形就不得而知。
同时,如果是各向异性的材料,采用这种结构,个人理解是必然会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做专用夹具,

感谢,贵司能开发生产吗?这样的大概成本多少能下来?有没合作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一点问题也没有。高效成本低。

感谢,贵司能开发生产吗?这样的大概成本多少能下来?有没合作的空间?

网友(点评):
能开发,能生产,就是单你这个量太少,单为这个开发这个不划算。建议你还是找找做激光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孔有精度,怎么不做芯棒,轴向夹紧加工?

感谢,做轴芯不知道能避免变形不,人工成本估计也不低啊。

网友(点评):
p9,上偏差: 0.042,下偏差: 0.012,轴向夹紧就是为了避免变形

网友D:
几千个,还是激光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千个,还是激光做吧

贵司能不能做? 年量万把个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贵司能开发生产吗?这样的大概成本多少能下来?有没合作的空间?

抱歉,本公司没有此类业务,我只是提供一些建议,

网友:
能不能用冲床啊,设计个2工位的冷冲模,一次一件多快啊

网友E:
估计激光割一个,5块钱左右。三维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激光割一个,5块钱左右。三维激光。

一个5块钱成本太高啊,如果做几千个不合适啊...

网友(2016-03-24):
还是用加工中心做吧。自己加工2元的加工费就够了。多工位装夹

网友(2016-05-10):
可以用激光切管机做

网友:
激光切割温度高,会产生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