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此款轴套如何加工,感谢

楼主(2015-04-30):
各位大侠,我这边有几款轴套,因为壁太薄,很容易变形,车完再铣和铣完再车都容易变形,请问有什么工艺可以做吗?当然要考虑成本因素,量几千个,不是很大。。。。感谢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做个方块,中间做成比这个大一点点的圆,然后一分为二,然后中间铣出空位

网友:
我的想法是:先车,保证尺寸及公差要求,然后再铣槽子,对于这种薄壁异形件的加工,变形是很难避免的,图纸上要求的尺寸,完全加工后检测,正常手段检测是难以达到的,你要和客户谈谈,问问使用场合,形状误差不是很好能不能用,可以的话,你做个检测支撑芯棒及衬套,支撑起来检测外径内孔,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总长留一个工艺夹头,一个键槽夹头,材料最好调质或者消下应力,内外尺寸加工到公差要求,铣床加工出键槽。夹工艺夹头切断,另一键槽夹头最好用线切割切断。至于切后变形都是整体变形可以尝试校一下。个人意见,

网友:
必须一次吧外圆内孔加工好~切断~然后车有个11.03的圆棒25长的~然后套着用螺丝加圆饼压着断面~开始铣~记住4*20的不可以开口~留1~2毫米必须拿下来用切割机开口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先铣完在热处理,用心轴和夹套车外圆铰内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