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卷机的震动问题

楼主(2015-04-30):
     大家好,我是新来这个社区的,但关注这里5-6年了,希望今后多多交流。
言归正传:我是做复卷机的,我们公司的设备速度在200-300m/min时,辊体震动大,噪声较大,用手摸支撑板都能感觉到震动,但同样是复卷机,意大利的设备,速度能达到700+m/min,很平稳,几乎没什么声音!针对这个问题,我也专门请教了老外,得到的答复是:1、辊体有没有做动平衡检测;2、轴承游隙有没有调整;3、支撑板够不够厚。。。
   问一下大家,平时的设计和调试过程中,是怎样处理震动问题的?

网友A:
辊类,加工不到位的话,现场调试的人骂街骂得口干舌燥都不够骂的。

搞设计的公差标得再好,采购嘴里的几口酒就能很轻松地抹掉,兜里进来的钱,很轻松地盖掉。再加上老板的面子,很轻松地。。。

看很多国内设备的运行情况,特喜欢把问题留到最后的客户车间里去调试解决。

换句话说,先拼命省钱,拼命偷懒,到后面拼命花钱、拼命喝酒。。。

可先天不足,再调,能调到哪里去啊。。。

记得国外某印刷设备厂家,到国内搞本地化过头了,一年没卖出去几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辊类,加工不到位的话,现场调试的人骂街骂得口干舌燥都不够骂的。

搞设计的公差标得再好,采购嘴里的几 ...

一句话说道点上了,辊类加工不到位,问题一大堆,有时候连基本的轴承位同轴度都不能保证,更别谈做动平衡测试了!不过装配方式方法也有很大的问题,没有一套评估的标准,都是按师傅们的经验,同样的零部件,不同的人装配,装出来设备的质量也不同。是不是应该一套评估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的标准?不过又有谁按照标准(SOP)做呢?哎。。。。

网友(点评):
自己清楚,选择吧,全流程OR“以后会好的”?还是早......

网友:
你那中大设备,客户一旦不满意,拆个辊子都够费劲的。一开始就多加点费用到加工上,找个精度好点的、价格贵点的供应商,做到一步到位的话,那最后请客的,弄不好是高兴的客户了,下一个订单也就顺其自然的来了。

网友(2015-10-11):
动平衡是关键,还有夹头,座要是液压缸最好,我们复卷机一般1000多座才会抖动,一般都是机械问题

网友(2016-11-13):
加工的精度问题,等级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