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称直径 管螺纹尺寸 英制美制求解释

楼主(2015-04-30):
哪位大神给讲下这些东西啊 今天看的有点乱 怎么那种补芯中4分换成毫米有20mm了 不是说一英寸才25.4mm吗 一英寸等于8分啊  4分才10几毫米啊  还有公称直径DN和英寸的换算 小弟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A:
管螺纹里4分是指管的通径,也就是内径。有时也用DN系列表示

网友(点评):
而美制英制和惠氏的尺寸则表示外径。4分就是12.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螺纹里4分是指管的通径,也就是内径。有时也用DN系列表示

通径不是内径!

网友(点评):
通常是说通径,为了解释什么叫通径,说也就是内径,不对吗?

网友(点评):
通径是通径,内径是内径。不是一回事!

网友:
4分就是八分之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螺纹里4分是指管的通径,也就是内径。有时也用DN系列表示

晕了 能不能细讲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螺纹里4分是指管的通径,也就是内径。有时也用DN系列表示

1英寸不是25.4mm吗  1英寸也是8分  那4分就应该是12.7mm啊  怎么那些管螺纹4分都是20mm的

网友(点评):
你所指的1英寸=25.4是美制螺纹里通用的换算方法,在英制螺纹里不是这样的,英制四分=1/2,有Z和ZG和G螺纹三种,G螺纹是直螺纹,另外两种是锥度螺纹,牙齿角度为55和60度两种,你具体度娘下,然后它的外径应该在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