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车最近切断总震刀

楼主(2015-04-30):
  本人用的是36的数控车床,最近割断时,总是震刀,工件是不锈钢304 外圆:34  内孔是10  厚度是:10  割断时总是震刀,工件一愣一愣的,加工时,转速600  F给进为F0.03  用的是3MM割刀,求助:请问是我的床子主轴问题,还是我的加工参数出了问题?

网友:
3kw左右的变频电机吧?,低速,扭力不够,卡机了,把转速提高到2000转以上,不行你再说!

网友(点评):
我反而觉得转速高了,走刀低了

网友(点评):
转速不够,我以前看有类似现象,要么提高转速,要么减小进给速度

网友(点评):
不要说感觉,按按变频电机的特点,转速越高越耗电,越有力,如果他的电机是3kw,最高转速,也假设是3000转的话,开600转,实际消耗功率也就0,.5kw左右,3厘的切刀不卡机才怪

网友:
304,2000转可能不行吧

网友(点评):
34的外圆,3000都没问题,2000转随便了,小机的特点就是要快!!

网友:
第一,你工件有多长?伸出多长?伸出长径比如果大,建议前面做点支撑,比如利用尾座孔。如果料比较长,主轴孔里要加支撑。
第二,你的走刀太慢,你用的应该是机夹的那种小小和割刀片吧,好像是345的。切断编程略作改动,刚切入时转速400左右就行,切深到2 3个毫米后提到600是没问题的,当然,这步可以省。主要是你进刀,前面大点,快切断时降低,避免崩刀

网友:
是软抓吧,可能是卡爪喇叭口了。

网友:
转速与进给不匹配

网友:
刀没磨好吧

网友(2015-07-08):
刀具可能不锋利   没加工过不锈钢  45钢我用400转   走刀0.05

网友:
原因是什么

网友(2019-07-26):
自己调节走刀转速 多试试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