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最大实体实效尺寸理论计算是否有误?如何理解(内有CAD图)

楼主(2015-05-01):
轴的最大实体实效尺寸理论计算是否有误?如何理解?
一、理论计算说明
轴的最大实体实效尺寸d_MV=d_max+t_M;

二、问题描述
以轴的轴线垂直度公差为例,如下图(数据为方便作图制定):
轴的最大实体尺寸为100,轴线垂直度公差为50, 按照“一”中的理论计算,最大实体实效尺寸为100+50=150;

三、问题CAD图解:
按照下图的绘图,测量得到的最大实体实效尺寸为151.04;
(图片和附件是一张图,为防止看不清楚特地上传了附件)
当白色的轴垂直度最大时,轴产生了不垂直现象如下图蓝色轴所示,均为同一轴的不同状态。

我知道按照书本的知识是我错了,但是我错的不明白,还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个人观点,最大实体实效尺寸的标注是不应该出现在外表面轴的垂直度上的。它可以是外表面轴的直线度、圆柱度或者内表面轴的直线度、圆柱度、垂直度。
因为,对于外表面轴,作为垂直度的基准平面比如你图中的原始底面,是不可能和你实际的倾斜轴发生非直角关系的。你加工不出来。因此,你的这种假设本身也是不成立的。它不同于孔的垂直度。对于孔,垂直度上标定M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最大实体标注通常用于固定尺寸的零件的装配情况。
可以想象你设计检具,ø150是 "|垂直度|ø50(M)|A|" 的通规检具的内径尺寸。检测要求,通规的内径轴线必须与A基准面垂直(在检具的精度量级上垂直),然后轴必须穿过这个内径。
你也可以想象,这个轴要和另一个孔进行装配,孔的垂直度要求的最大实体实效尺寸不能小于ø150。这样才能保证流水线批量装配。
这样的话,你在图上描述的情况将不能通过通规,是失效件。原因在于,垂直度和轴的外径尺寸不应该同时都达到极限值。这种情况,我们经常标注 "|垂直度|ø0(M)|A|",把所有允许的公差都给外径尺寸。

不能同意零翼大侠说的最大实体不应该标注在外表面轴上的说法。尺寸标注最重要的是考虑零件的功能、装配、测量,然后再兼顾工艺。而且,机加工得到的外表面轴和底面绝对垂直?更不能同意。

网友(点评):
呵呵,刚回头看这个帖子。说两句。1。最大视听不应标注在外表面轴的垂直度上。请注意缺失的部分。说机加,咱这么说,一根轴,你上车床,你的底端面一定要是能车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底端面和轴切面

网友(点评):
是一次性出来的,你切出轴切面的同时,一定出现了一个同时存在的端面,如果这个端面是一个平面,不是曲面,那么这个端面一定是垂直理论轴线的。当然,你的轴线可能不是直线,是波动曲线,但一定不会是倾斜直线

网友(点评):
另外插一句,垂直度本身是有包含性,因此,在垂直度上标定最大实体也可以说是一种重复标注。就像垂直度不标圆跳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最大实体实效尺寸的标注是不应该出现在外表面轴的垂直度上的。它可以是外表面轴的直线度、圆柱度 ...

感谢您的答复和帮助,我在一个期刊文章上看到如下的内容,说明在现实中仍有关于轴外表面垂直度的计算和应用:

期刊文章如下:

您说的情况我明白,还想再请教一下,请您允许我陈述的情况存在下,为什么我CAD中测量的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和理论不一致呢?
1.是我的CAD操作错误?
2.还是我的概念理解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实体标注通常用于固定尺寸的零件的装配情况。
可以想象你设计检具,ø150是 "|垂直度|ø50(M) ...

非常感谢您的答复与帮助。
垂直度定义轴线在直径50的圆柱内偏摆,我的CAD图个人觉得是符合要求的,
1.但是为什么测量得到的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大于150呢?
   ---这是由于我理论基础不扎实,还请指导一下。
2.为什么垂直度和轴的外径尺寸不应该同时都达到极限值?我以为实际加工中是有可能的。

网友C:
你画的图中导出轴线实际上其实更长,也就是你所画的图垂直度>50;

补充内容 (2015-5-3 22:25):
1、我现在不是很确定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但是你想象一下实际装配,是需要考虑那部分(对基准A而言非完整圆部分)
2、考虑到实际计量,打点也只能这样在平行A基准的切面上打,故与实际圆心有误差;

网友(点评):
4、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现在画的这跟轴高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画的图中导出轴线实际上其实更长,也就是你所画的图垂直度>50;

你好,感谢答复。请问“导出轴线的概念在书本上有介绍吗?”
我觉得在|直径50|的圆柱内轴线进行偏摆,长度是不会小于50的啊?

能否麻烦您帮忙画一个图表达一下?

网友:
你画的这个图,并不是处于极限状态。而最大实体实效尺寸所描述的是处于极限状态的值。
所以,你再想想如何让那个轴的外径尺寸处于最大尺寸,同时轴的中心线垂直度处于最大,同时这个轴旋转以后,圆跳动所包容的体积也最大。这时,你所看到的包容的区域的最大尺寸就是所谓的最大实体实效尺寸。

网友:
赞一下六楼。

楼主,重要的是要保证轴不能超过实效状态规定的ø150的边界。要达到这个要求,大多数情况下(不确定是不是全部情况)垂直度(不延伸的话)和外径尺寸不能同时都达到极限情况。轴的高度不同,允许的倾斜角度也不同。我没有算过,但有可能在某一高度,外径和偏斜可以同时都达到极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答复。请问“导出轴线的概念在书本上有介绍吗?”
我觉得在|直径50|的圆柱内轴线进行偏摆,长 ...

我也同意六楼的说法。导出轴线的说法是比较规范的。
在你的这个案例中就是中心轴线偏摆时,不能超出50直径所限定的圆柱体。而你的理解图中的蓝色部分中心轴线的倾斜已经超出了该范围。

网友D:
3楼和8楼指出了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应用于此案例,是需要符合其最大实体实效状态要求规则的。这是该案例使用最大实体实效尺寸的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和8楼指出了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应用于此案例,是需要符合其最大实体实效状态要求规则的。这是该案例使用最 ...

感谢答复。
您所指的:

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应用于此案例,是需要符合其最大实体实效状态要求规则的。
我的圆柱直径100已经假定是处于最大实体实效状态了,您可以认为圆柱直径是99±1.00的公差尺寸,现在处于最大实体实效状态时尺寸就是100.

按照您所指的:

你的理解图中的蓝色部分中心轴线的倾斜已经超出了该范围。
我又按照各位的意思,轴线延长线也要处于φ50圆柱内,重新绘图。
如下图所示,轴线最大偏摆的延长线也处于φ50的圆柱内,但是测量的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并不是φ150,而是145.34。
您怎么看呢?

请各位在探讨此题目时,把我当做小学生,我的需求很简单,轴的最大实体实效尺寸d_MV=d_max+t_M,具体是怎么计算的,
各位如不介意,
Please show me the cad。

如果这个d_MV=d_max+t_M是按照大致接近的估算值计算的,我是不愿意相信的,否则涡轮怎么转起来的?

网友:
最大实体实效尺寸,在这里就是最大实体尺寸加上几何公差,即100+50=150。这个实体实效尺寸对应的是最大实体实效边界,就是以原来轴的轴线为其轴线,直径为150的圆柱形的一个包容面。你的图上面没有显示基准要素,现根据理解,这个150直径的包容面是垂直于基准要素的,不作任何偏转。
在这个包容面里面,直径为99,其尺寸公差为正负1的圆柱,可以以任何形式存在,但不能逾越这个包容面。这个才是最大实体实效尺寸的意义。当这个圆柱的尺寸达到最大(100)时,其垂直度的公差可以容许达到50;当这个圆柱的尺寸达到最小(98)时,其垂直度的公差可以容许达到52。
恕我直言,你的图中的偏转的方式,不是最大实体实效尺寸所定义的方式。

楼主:
一、陈述
1.首先感谢谷景老师的帮助,您很准确的抓住了我的理解能力的边界,详细地讲解了原理和实现方式,我已理解您的讲解;
2.我明白了我的理解确实错了,我在概念基础不扎实的情况下, 想无中生有通过CAD导出结果,是不对的。您大可直言,网络上您能帮助我已经非常感激了。
(虽然这是很基础很小的知识点,我还是想弄明白,所以在网络上求教,各位的指导很感谢。)

二、进展
1.我今天找到了国标中对轴线垂直度测量的方法,如下图:

(GBT 1958-2004 产品几何量技术规范(GPS) 形状和位置公差 检测规定)
2.我理解下进行了示意图绘制,如下:

3.描述
a.)垂直度的数值法测量原理是通过等比三角形的方法计算;
b.)轴的直径是按照平行于基准面切开测量,非垂直于偏摆方向测量;
c.)以上方法结合三坐标可以测得极其精确的垂直度数值;

三、疑问:
1.我已开始的思路就是错的,谷景老师婉转说明了我的错误。不知我现在的描述是否正确,请谷景老师审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画的图中导出轴线实际上其实更长,也就是你所画的图垂直度>50;

补充内容 (2015-5-3 22:25):

3、你去查看很多标准资料里面你会发现,资料里面就算你轴线是倾斜的,但是轴的上端面切面都是平行基准A的;我觉得你画的这个很特殊;所以你会存在这个困惑;我查了Y14.5.1M 也没找到很合适的解释;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也许有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陈述
1.首先感谢谷景老师的帮助,您很准确的抓住了我的理解能力的边界,详细地讲解了原理和实现方式, ...

试着讨论如下:
描述a: 基本上是个比较广泛的说法。我对GB/T 1958-2004学习的理解是:该垂直度误差的计量考虑到了直径误差对垂直度误差测量的影响。
描述b:这个应该没有疑问。
描述c:三坐标测量有其自身的测量原理和应用标准,包括其自身的误差分析。要了解其使用的标准是什么而定。

在实际的工作中,如果根据一张图纸的技术要求来测定工件的形位误差,要注意图纸上给出的是什么标准。一般都是按照图纸要求的具体标准去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你去查看很多标准资料里面你会发现,资料里面就算你轴线是倾斜的,但是轴的上端面切面都是平行基准A的 ...
我觉得你画的这个很特殊;所以你会存在这个困惑;
目前来看,我的绘制方式是错误的,并非特殊。感谢帮助。

网友:
3楼和13楼大侠说的对。
楼主犯了个由果及因的错误,最大实效边界的定义就是特征在最大实体状态下再加上形位公差的边界
你反而把特征扳倒50再定义一次实效边界,当然就矛盾了。

网友E(2015-07-25):
楼主,
1)标准中对垂直度的描述本来就是不完善的,并没有规定轴线偏斜后“法向截面”的偏转问题
2)如你在14楼所言,标准中的垂直度测量方法暗示了这个截面是平行于基准面,而非保持法向(测量之前你是找不出法向截面的),
     这一点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3)挑一个小错,14楼CAD左图那条倾斜的红线应该向右平移25,这样就符合定义了,测量的结果就是从下往上,拟合轴线始自
     垂直度公差带右下,终于左上,而最大实体轴处于D150之间。也可以是弯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1)标准中对垂直度的描述本来就是不完善的,并没有规定轴线偏斜后“法向截面”的偏转问题
2)如你 ...

感谢你的有理有据,思路清晰的帮助,这些问题,现实中再谦卑的请教,也得不到哪怕一个答案,很遗憾未曾有你这样的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有理有据,思路清晰的帮助,这些问题,现实中再谦卑的请教,也得不到哪怕一个答案,很遗憾未曾有 ...

楼主言重了,很高兴能帮到你~!

网友F(2015-09-10):
这个问题我也迷糊,好好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迷糊,好好学一下。

共同学习,即使有心得也希望能写一下,方便别人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共同学习,即使有心得也希望能写一下,方便别人学习。

这两也看了下GBT 16671-2009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几何公差 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和可逆要求。顺便传上来。感觉挺全面也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