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影响机加的”杂质”大约都包括哪些东西,怎样检查这些”杂质”?

楼主(2015-05-01):
在加工中,经常听说”杂质”这个词,尤其钻孔和攻丝,严重时,感觉材料里面像有砂子,但是,多年来,一直不知道”杂质”是什么东西,”杂质”于我就像多年好友,但是从未谋面,今天想好好了解了解她,特发此贴,希望明白的大侠多多指教,有同样困惑的大侠多多交流,不胜感激!

请教,影响机加的”杂质”大约都包括哪些东西,怎样检查这些”杂质”?

网友:
沙粒?按理解就是和母
材不融合的东西

网友:
      说说我的看法:
      我在加工中常见的材质是铸铁和普通碳钢
      铸铁很多情况下会有沙眼,也就是所谓杂质,但经粗加工后大都能去掉。万一精加工还有沙眼,那得看客户要求了,密封件直接报废,普通件不影响性能的话还能用。
     这种沙眼对到刀片磨损相当严重,弄不好一刀下去刀片就废了,所以一般情况下用旧刀片,低转速大吃刀,先把表面”黑皮“去掉。
      钻孔攻丝时沙眼会严重影响相关精度,比如孔椭圆,倾斜,指不定折了钻头都有可能。
     普通钢材基本没碰到过什么”杂质”,顶多就是局部硬度较高,严重的时候刀片磨损也挺严重,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焊接或别的什么原因。比如气割下料后,工人顺手倒点冷水什么的。。。

网友:
所谓的‘杂质’,铸件主要是‘夹杂’,这个范围很广,冶炼带来的各种杂质,铸造过程对耐火材料的冲刷形成的‘颗粒夹杂’,这个范围很广,特点就是‘硬颗粒’,以铝盐为多,

其它钢材杂质,比铸件还要复杂,多数是以‘硬点存在’,而不是颗粒,颗粒比较少,而硬点又以偏析特征为主,硬点通常不是杂质,但类似,对加工也是有影响的,特别是攻丝过程,是断锥的最主要原因,

网友(点评):
大神总是这样兢兢业业,勤勤恳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