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该如何计算?

楼主(2015-05-01):
请问一下各位,1.5MM厚5025铝板,现长宽分别为800 1200MM,折成图中所示的样子,绿字部分的数据(可变)与承受力的大小有什么关系,计算公式应如何?

网友:
力的作用点与方向呢。
这是板壳理论范畴,弄不好还是薄板大挠度变形

网友A:
条件参数不够

网友:
提问的太平面了,你这样的产品,长1米和10米,性能差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参数不够

那么请问还需要什么参数呢,我主要想知道类似问题计算是否有公式

网友(点评):
很复杂的啦,这种的你要算,弹性力学先啃烂吧

网友(2015-06-12):
图不清楚,上一个全图,R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