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有食品级的吗?

楼主(2015-05-01):
最近要做一个食品的输送装置,好像没有食品级的同步带?

网友:
选择硅材料.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谢谢您了。

网友:
盖茨的问问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用环形不锈钢钢带

网友:
同步带上覆食品级薄膜不行吗?

楼主:
如果要覆薄膜的话,是找同步到厂家定做加工吗?

网友:
有大侠做这个的吗?

网友:
你见过同步带直接接触食品的吗,传动机构一般都远离食品,只用传动到终端元件,比如传送带才有可能接触到食品,你见过食品级的电动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