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MIA无论如何都有模块缺失,但是lic已经选择所有模块了,何解?

楼主(2015-05-01):
DELMIA无论如何都有模块缺失,但是lic已经选择所有模块了,何解?
在使用Licgen生成lic时已经选择了全部模块,导入lic时显示115个功能被导入。
但是自己打开的DELMIA的界面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DELMIA讲座”的图片中功能对比,仍有缺失。
请问有哪一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吗?详细的图片如下图所示:
1.我自己的软件界面截图:

2.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座的软件截图

请问哪位知道原因吗?

网友A:
他通常作为catia的一个插件,只保留了catia的部分功能。首先你要下载一个相同版本的catia。在此基础上扩展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通常作为catia的一个插件,只保留了catia的部分功能。首先你要下载一个相同版本的catia。在此基础上扩展功 ...

我之前的理解有点局限,因为我没有实践尝试全部安装过。您的意思是:
1.将CATIA V5R21sp6、DELMIA V5R21、SIMULIA V5R21 PLUGIN都安装在电脑上;
2.打开任意一个软件,各种模块都会集中显示;
3.而不是像一般软件一样各自显示各自的。

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而且要安装在同一个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通常作为catia的一个插件,只保留了catia的部分功能。首先你要下载一个相同版本的catia。在此基础上扩展功 ...

筱羽大侠高,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