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找到一个超好玩的现象。。。2016之阵列

楼主(2015-05-02):
在一个板上,先打一个小点的定位孔。

在这个孔上,再打出一个较大点的孔。

然后阵列后面这个大的孔特征。

然后,就有了图中的效果。。。

Inventor竟然不看用多粗的钻头或冲头打的,而是在看这个特征啃走了多少肉?!?!

网友A:
这个不是2016特有的结果,Inventor一直是这样的。

所有您熟悉的“机械加工”的基本概念,Inventor都不明白,我们只不过是“借着”Inventor的可能结果来“表达”我们想要的样子。
所以Inventor并不明白“用钻头打孔”的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您原来有通孔,再做大的通孔时,Inventor认为是切掉了一块“圆筒状”的模型结构。于是当您仅选择大孔阵列,就是阵列了这个圆筒状的结构,就会留下一个圆柱形的“芯子”。
可用的办法,是在阵列选择对象的时候,连小孔一并选上就行了。

网友:
大侠早安!

网友(点评):
你应该说晚安。我该睡一会儿了。我搞设计,几乎都是在夜里。。。

网友(点评):
早上从中午开始!斯大林常常半夜政治局委员约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2016特有的结果,Inventor一直是这样的。

所有您熟悉的“机械加工”的基本概念,Inventor都不明 ...

有意思的是,不是通孔的话还是用钻头打的啊。。。只有通孔,它就只看掉多少肉了。。。

网友:
最根本的原因:
Inventor的孔特征是“拉伸“做的,而不是我们认为合适的”旋转“结构。这个在我的书中的工程图章节曾分析过。

网友(点评):
刚又把这个用三脚猫英语递上去了。看看那边今年什么反应了。英文那边很热闹。

网友(点评):
能会有什么反应?就像您没说一样呗...

网友(点评):
英文那边,跟去年的气象不一样。关键是生气的客户多了,没去年那么温柔了。

网友(点评):
我是准备好拉着脸,再想办法拉帮结伙打持久战了。中文这边,咳。。。

网友(点评):
您说“拉帮结伙”? 目前看,这可能是个好主意。如果有100个Inventor用户联名提交抱怨,也许真的能引起研发者的注意? 问题在于,我们中国的用户们,几乎就是一盘散沙。

网友B:
原来如此。。孔是拉伸出来的特征。

楼主:
再来一个好玩的。

创建板子时在草图中直接创建孔的轮廓后拉伸出板子。

然后,在工程图中,用“孔和螺纹”标注孔的尺寸的话,显示的不是直径+“通孔”文字,而是直径+板厚。

网友(点评):
这个也算是对。既然是“拉伸-到”的结构,当然就是板厚了,嘿嘿... 机械设计与计算机专业的人,对同一件事的看法总是有差别的。

网友(点评):
外发厂的钻床工,每次看见这个标注,就纳闷儿地问我“这是要我干嘛?”

网友(点评):
研发者可能为此还动了一番脑筋,甚至能问过一些用户,用户的回答一定是“这样是对的”,这样的用户可不算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孔是拉伸出来的特征。

如果您看过下面的资料,早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去年读过一遍后拿出去显摆,当场被人家给掠夺走了。。。出差完了,得再买一套了。

网友(点评):
到这里看更方便,今后我会更新内容的,这一点纸质书做不到。 http://www.digitalmechanical.com.cn/EBookCategory/Inventor-105

网友C(2020-03-25):
昨天搜一个关于阵列的问题,意外发现这个2015的老帖子。
阵列时候有不同的选项,会形成不同的效果。
如果选用“优化”,就不会出现意外的问题,但目前还没有明白“调整”的具体效果。INVENTOR版本2018

另外我查询的问题是类似SW“的随形阵列”,具体见GIF动画,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搜一个关于阵列的问题,意外发现这个2015的老帖子。
阵列时候有不同的选项,会形成不同的效果。
如果 ...

这是软件研发队伍对机加工一窍不通的表现。。。

他们阵列的,是掉了多少肉,而不是用什么菜刀多了这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