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最大实体尺寸如何理解

楼主(2015-05-02):
一直很难理解,孔的最大实体尺寸如何理解,高手帮我解释一下

网友:
最大实体尺寸(MMS)是指实际要素在最大实体状态下的极限尺寸,用dM(轴),DM(孔)表示。

所谓的最大实体状态(MMC)是指在给定长度上处处位于尺寸极限之内,并具有实体的最大时的状态。

简单总结:

对于孔或者槽来说,就是最小极限尺寸。

对于轴或者凸台来说,就是最大极限尺寸。
详细的资料请参看GB/T16671-1996或ISO2692:1996。

网友A:
孔最小的时候不就是实体最大的时候,会很难理解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我没明白/

网友: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最小的时候不就是实体最大的时候,会很难理解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我没明白/

比如说一个孔φ10.5(+0.2/-0.1)位置度0.2的最大实体公差,如何理解,最大时位置度是多少,最小时位置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一个孔φ10.5(+0.2/-0.1)位置度0.2的最大实体公差,如何理解,最大时位置度是多少,最小时位置度 ...

位置度与孔的直径是两个概念,应该分开来分析
像你这个孔的最大实体尺寸就是孔最小的时候实体最大,也就是φ10.4
位置度是孔的位置,就是你标注尺寸以哪个基准边标注的,然后实际孔离那个边的误差量在0.2mm以内,
这就是我的理解,不知有没有理解更深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一个孔φ10.5(+0.2/-0.1)位置度0.2的最大实体公差,如何理解,最大时位置度是多少,最小时位置度 ...

按照GB/T 16671-2009标准,孔最大时(10.7) 的动态位置度公差为0.5; 孔最小时(10.4) 的位置度公差为0.2 。

网友:
最大实体的意义在于保证装配的前提下,保证零件互换性。
用尺寸公差补偿形位公差。当特征要素尺寸偏离最大实体最远时获得的补偿最大。
以你说的为例,孔最大实体尺寸是10.4,
当孔尺寸为10.7时(肉最少),可用于补偿的“剩余尺寸公差”
最多,为0.3,即,此时位置度要求为0.3+0.2=0.5
当孔尺寸为10.4时(肉最多),可用于补偿的“剩余尺寸公差”
最少,为0,即,此时位置度要求为0+0.2=0.2
建议读读《公差合理选用与正确标注》可以加深你对于公差原则的理解。

网友(2019-06-03):
最大实体原则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