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和直线导轨有什么区别,在用法结构上哪个更好

楼主(2015-05-02):
如题,问下带座直线轴承和直线导轨有什么区别,在用法结构上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哪些场合适合用带座轴承哪些场合适合用直线导轨!

网友:
那杀人不见血的刀。。。

还有就是占用的空间。。。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浪费回复的时间

网友(点评):
一刀就见血!

网友:
直线轴承和直线导轨应该是夫妻吧

网友:
你去对比一下样本就明白了

网友A:
鎵嬫満涓嶆柟渚匡紝鍥炲幓鍥炰綘

网友:
主要看结构和承载。

网友:
首先看负载,然后再看使用的环境及空间,你去看看卖这些东西厂家的样册,里面有详细的选型方法!

网友:
比较下价格就知道谁用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线轴承更便宜
直线导轨更精密。

一针见血,回答简单,清晰!赞

网友:
完全两样东西,个人认为不具备可比性

网友(2015-06-18):
直线轴承使用起来间隙很大的,晃动大,要精度好几个一起用又不省空间了,为了精度能用滑轨绝不用直线轴承

网友(2015-09-30):
引用 网友A:
鎵嬫満涓嶆柟渚匡紝鍥炲幓鍥炰綘

网友:
看需求吧!!!

网友(2017-03-30):
高精度,大负载用导轨,安装方式不一样

网友C: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结构:
1.直线轴承用于轴向导向,精度没直线导轨高。
2.直线导轨用于平面的高精度导向,精度比直线轴承高。

网友:
直线轴承间隙比较大 但是便宜

网友(2017-05-06):
引用 网友C: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结构:
1.直线轴承用于轴向导向,精度没直线导轨高。
2.直线导轨用于平面的高精度导向 ...

说的对

网友(2021-08-04):
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2021-09-03):
分场合,有些场合精度要求不高,安装方面也达不到精度要求只能用直线轴承,用直线导轨反而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