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里的特殊符号怎么打出来

楼主(2015-05-02):
我的VB里的插入项是空的。为此,很多特殊符号不能写出来,帮下忙,感谢!!!

网友A:
Visual Basic 吗?
“很多特殊符号“,具体什么?

网友B:
很多年没玩了,都忘得差不多了。可楼主怎么也得先说是6.0还是.net系列的吧。

调不出来特殊符号?那就直接写进去呢?查一下字符的代码。。。

网友C:
输入法的软键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ual Basic 吗?
“很多特殊符号“,具体什么?

不如像美元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年没玩了,都忘得差不多了。可楼主怎么也得先说是6.0还是.net系列的吧。

调不出来特殊符号?那就直接 ...

VB 6.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法的软键盘试试。

不得行 打不出来啊

网友B:
首先,ASC 和CHr 字符代码函数应该知道的吧。

比如,Asc("A")    =65

那你在VB里想用字符A时,可以写成 Chr(65)。

知道这两个函数了,那你就可以百度了吧。

另外,6.0版本的话,很多函数和命令的用法跟EXCEL里的VBA一样或很像。

我当年就是从EXCEL的宏录制开始学VB的。VB6.0和VBA不一样的地方,你再去查书或百度,会轻松很多。

十多年没玩VB了,都忘了。。。

以后,想自己造个遥控气垫船玩,到时还得捡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ASC 和CHr 字符代码函数应该知道的吧。

比如,Asc("A")    =65

对你的回复很感谢,希望你早日做成遥控气垫船。

网友(点评):
想造的东西不少,就是没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