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sw可以自动检查孔位和大小是否正确匹配??

楼主(2015-05-02):
举个例子,能不能检查两个零件的沉头孔和牙孔位置上有没对上,还有大小是否匹配,避免M4的沉头孔配M5的牙孔这种情况??

网友A:
明确的告诉你,能。
在工具菜单中有孔对齐命令

在装配体打孔,如果想打出螺栓连接的光孔和螺纹孔,可以使用孔系列工具

网友(点评):
这个命令少用点,会吃亏的。

网友:
配什么螺丝自己心里记清楚,最好不要在装配体里面进行特征操作,或者使用过多是外部参考。复杂的装配体你会连自己的都不知道某些尺寸是从什么定义出来的,造成混乱和不可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确的告诉你,能。
在工具菜单中有孔对齐命令

貌似这个功能只要一个孔对齐了,其它的均布的孔是检查不出来的。孔规格也检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