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运送铆钉的机械?可以自动化铆接,不用人工装钉

楼主(2015-05-02):
各位机油:

         最近在做个自动化生产线项目,有点问题想问问大家,生产过程中要用到铆钉及铆钉机,请问有没有运送铆钉的机械,可以自动化铆接的那种,不用人工装钉?而且网上的卖的铆钉机都很大很重,有没有方法让其减重减尺寸?

网友:
打铆钉,空心的还是实心的,直径多少?单个重量多少?铆钉输送用振动盘。你用立式装配还是流水装配?

网友:
见过韩国的一种设备,用振动盘输送,加气缸一个一个送

网友:
......“而且网上的卖的铆钉机都很大很重,有没有方法让其减重减尺寸?! ”......

是使用铆钉、铆接铆钉,还是制造铆钉、生产铆钉?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据我所知,“网上的卖的铆钉机都很大很重”,那是生产铆钉的机器。
“运送铆钉的机械,可以自动化铆接的那种”,似乎是铆接铆钉的机器。

网友:
铆钉输送用振动盘

网友:
可参考锁螺丝机送螺丝的方式

楼主:
明白了,就不一一回复大家了,谢谢。。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
能否用无铆铆接

网友(2016-11-15):
螺丝配送器大武工业的

网友:
参照木工打钉机样式,上淘宝找到后,回到这跟贴,回复我一下吧

网友(2017-05-22):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就不一一回复大家了,谢谢。。

你的案子我很感兴趣,过去了这么久,不知道你做的怎样

网友:
这个很多的啊,汽车行业都实现机器人铆接了。网上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
用气,或者振动盘送料

网友(2017-12-15):
什么铆钉,铆钉很多种的

网友:
振动盘送料,用气吹

网友:
用振动盘输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