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快1年的设备检修,请教轴承装配

楼主(2015-05-02):
如下图,干了快1年的设备检修,见了好几回这样的结构,不懂得地方就是,这两个“隔套1”到底有什么作用,我感觉要是为了定位,左端直接把轴肩留的宽一点,右端螺纹向左多留一点直接用锁母紧好不是一样的吗?

楼主:
悲剧竟然PDF的直接看不了,大神们,看这里,我是图

网友A:
轴肩定位的作用,有什么不懂的。而且这轴套厚厚的,不利于拆卸轴承。
轴套的长短是自由可更换的,而使用轴上的轴肩由没有这个优点

网友:
你考虑轴承座的结构了吗?

网友:
用隔套的话位置可以灵活地调整,只用轴肩定位的话,位置基本不可调!(个人见解

网友:
压内圈的

网友(点评):
过渡配合,压内圈,目的是:定位,不破坏游隙,其他的我不明白了,请问还有什么?

网友(点评):
就是个隔套,定轴承内圈的轴向,套与轴间隙要小,轴与轴承要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这个说法说你对也对,但是我还是笑了。上面已经说了,方便调整。有时候有些箱体形位公差不易加工那么精确,但是通过修改轴又比较麻烦,如果后续还要调整就头大了。所以隔套的作用就在这

网友B:
这轴承不压外圈轴会串动不。

网友:
机器设计 省事
原来用宽轴承 现在用窄轴承

网友:
方便拆装,更换损坏件
假如用轴肩定位,如有磨损,难道要换整个支架?

网友:
调整轴承位置。

网友:
个人也是认为便于调整

网友:
压内圈的,固定轴承。隔套2面要平行度好,一般0.02MM以内,内孔比轴大,间隙配合。详情可聊我们工程师Q2710-599-224

网友:
你的油封装在哪了?油封也可以装在隔套上的,防止磨轴。隔套1压着轴承,比螺母直接压上,受力均匀,保护轴承不受伤害,就像螺母靠平垫压紧一样。另外有空间拧螺母,容易下扳手。

网友:
定位轴承内圈。相邻轴承有空间,利于散热和润滑

网友:
这个轴套很多场合都是要“配磨”的……

网友:
设计不用这么复杂,再说两个轴承用隔套分开,很容易导致轴承的轴向位移,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轴承不压外圈轴会串动不。

肯定不会,你觉得只要内圈不懂,外圈会跑吗,

网友:
轴套磨损容易更换,还有磨削轴套厚度来调整轴承轴向间隙。

网友:
用于方便拆下来修整以调整轴承的轴向位置

网友:
调整轴承轴向间隙,压内圈

网友:
这个外圈的怎么定位的?

网友:
定位、压紧,还有增加轴的径向耐磨性,起缓冲做用

网友:
左隔套是位置的安排,右隔套如果直接螺纹锁紧不利轴承压紧,因螺纹是螺旋的,压在轴承面上会受力不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肩定位的作用,有什么不懂的。而且这轴套厚厚的,不利于拆卸轴承。
轴套的长短是自由可更换的,而使用轴 ...

隔套单边厚度2-3毫米比较合适,因为轴承就好拆下来了。不知是否说对。

网友(点评):
不能这么说,去查设计手册关于轴肩、轴套的设计。

网友: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为了固定轴承的   让轴承位使用时间更长   防止轴承窜动

网友:
隔套对轴承内圈定位,而轴承也是有轴承座位的吧,外圈是不是也固定了。轴与轴承是过盈配合,轴套会不会跟着轴一起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