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机构设计在一个安装板上安装50个雷管?

楼主(2015-05-03):
   一个安装板上有50个小孔,要装50个小圆柱进去,以前是采用振动的方式来安装,但是雷管不能振动,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A:
不知道来料情况、不明白装料要求。无解 啊。是10的棒棒装到100的孔里吗?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真正的‘开源’,玩开源,人家分配你东西玩了,你每次都说‘无解’,大家都说这个,就没有什么‘源’了,

网友:
机器人加视觉

网友:
3D视觉识别,这个为你量身定制的

网友:
雷管。。。考虑怎么完成动作之前,最好还是先考虑好你有没有能力和方法解决除静电吧。

网友:
给各位传张图吧,雷管,可不是开玩笑的,雷管本身具有很强的爆炸威力,而且极易爆炸,在高气温和撞击、跌落、振动情况下有可能自动起爆。
这种活,8爷玩过拆弹引信 @2266998
启发个思路,像机器猫一样的圆圆机械手

网友(点评):
雷管炸药的稳定性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网友(点评):
很严格,也是有规范的,不懂别瞎掰,哈哈,俺就玩这个的,再严格的东西,按工艺规范玩,也是安全的,

网友(点评):
恩,上过几节课而已,不敢瞎掰。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猫一样的,是靠抽真空么,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g7SMCg 密码: n4hn 这里有答案,请自己找。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拆箱的时候,把雷管卸平了,推成一排,用弹簧板轻拍,就齐了,

之后推到一个紫铜制的槽轮上面去,没槽一个,但要保证接地,这个很必要,

让槽轮与你那100个孔形成一个数学逻辑关系,就是对位关系,这个很简单就可以实现,

用紫铜杆将槽轮上的各个雷管逐次推入小孔就可以了,

所有这些动作,必须在严格防暴条件下进行,全自动化的,人工远程监视与控制,

起爆的时候,装载板可以被快速推入地坑,

m_e
八爷,最近是不是广深那边山寨事业遇到阻力了,让人到论坛开拓先资源?
关于这类型机构的图纸,手上不少,只是楼主没有给出具体的限定条件而已。如果给了,对的上号,早就贴图了。我的习惯就是这样。
您的身份是制定游戏规则,而我,就是扮演按照您指定的规则,把去实现您需要实现的目的的角色,或者叫棋子。我只是还在努力的成长为有资格成为您的棋子的路上。您该先教好晚辈怎么做好一颗棋子。而不是一口气做棋手。
Ai,我看懂你要说什么了,那就是该把这套图纸给人家,对吧?问题是楼主自己都不会提这个要求,而只有你会,你要这套图纸也不是要学这个技术,因为全套的图纸才能拿去‘渔利’,可惜你太年轻了,太嫩,玩不成,哈哈
“让槽轮与你那100个孔形成一个数学逻辑关系,就是对位关系,”,这里就可能会死很多新手。当然,对于您来说是小菜一碟,对于我而言,这正是我需要向您学习的地方。
您补充的条件,已经差不多了。不过还是差些必要的条件。以上这些条件,是不可能把事情做出来的,更不可能讨论出一个结果。
专业玩家!

网友(点评):
只有我还在玩工业,就一辈子会是‘自己执棋子者’,而不会躲在后面等‘人家冲锋’,想成为我对手,也不是一般资格就可以上来的,还不是我歧视谁,是因为排在你前面的家伙就‘一望无际’,你根本就没有资质作我对手

网友(点评):
m_e 大虾,哈哈,那边的企业都倒闭了,我们在那边就有组装厂,我最了解了,哈哈,人不急眼,不是因为没有馒头了,一般是顾及脸面的,不会肆无忌惮出来脱裤子的,我谈过许多脱裤子理论,就是说这些家伙的,

网友(点评):
多出来走走。我们下面这几代人做的事情,或许是你们那一代无法想的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成长,需要强有力的你们来庇护。

网友(点评):
AI ,我觉得,有功夫你该做点实际的工作,多练习一下自己的基本功,有点技术基础,整天沉浸在‘突然发财’的梦幻里面,不会怎么着的,反而耽误你自己,你以为下一代就必然比上一代强?那是梦幻,也只有米国是这样

网友(点评):
就是全程机械结构,电子系统辅助控制,防爆针对各个过程单独进行设计的话,整个东西也不会很厚重对吧?

网友(点评):
很多事,真的与钱无关。从钱眼里看人,世界当然会有不同的色彩。钱,死了又带不走,明明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多出去走走。您也知道中国人是废物,但是美国人也是人。这样您还叫我们多念书,明明就是读书给读坏的。

网友:
雷管等距扎住,插入到板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来料情况、不明白装料要求。无解 啊。是10的棒棒装到100的孔里吗?

直径8mm,长15mm的圆柱形雷管;安装板上的孔(直径跟雷管差不了多少)里面有一个橡胶圈,雷管塞进去后会被橡胶圈卡,住,能固定雷管。导师是研究机器视觉的,目前的方案机器视觉+机械手,但是考虑一个机械手速度有点慢,两个价格有点贵~~(⊙o⊙)…

网友(点评):
我们搞设计,必须要根据具体的东西来选择适用的机构。你是泛泛的提出一个问题,别人也只能泛泛的给你一个回答。等你听取了别人的建议,定下方案去试验了,可能却是失败。机械这个东西,公差最好都是纳米级,怎么而谈

网友(点评):
不方便拿出产品图片,至少放个等价的模型上来。来料是一捆、一箱、一堆,要不要整料、怎么送料。。。装料盘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是否有要求等等。我们就是要利用现有手上的资源,把无规律的料,变成有规律的运动。

网友(点评):
再把有规律运动的料,采用中间机构送入现有的料盘、或者自由设计的料盘。就这几个步骤的机构组合,都可能会产生组合爆炸。因此,你要给出具体的条件,让我们来判断哪些机构放在这里是可能实现我们预期的目标的。

网友(点评):
料盘孔位,是圆周阵列、还是矩形点阵,对机器机构的设计,甚至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拆箱的时候,把雷管卸平了,推成一排,用弹簧板轻拍,就齐了,

之后推到一个紫铜制的槽轮 ...

8爷,您觉得机器视觉能玩吗?

网友(点评):
这样玩,保证动作的准确性?万一爆了,你有什么措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8mm,长15mm的圆柱形雷管;安装板上的孔(直径跟雷管差不了多少)里面有一个橡胶圈,雷管塞进去后会被 ...

不考虑是雷管的话,这种送料机构的实例太丰富了,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可能需要花时间慎重的选择。最简单的机构莫过于两三万的点胶机了。你可以百度一下,也可以下载一份锁螺丝机的图纸参考它的送料机构。料与料盘之间,可能还需要使用柔性机构进行二次定位、插入。毕竟不了解具体情况。如果,直接使用机械手,抓料、刚性插入的话,一个对不准,那可能就是大事故了。

当然,如果是雷管,请列出该雷管所能承受的极限条件。毕竟,雷管的炸药配方也有很多种。雷管要比引信稳定多了。

研讨就是这样,如果你只是想找到现成的、别人已经一模一样的做过这个项目的人来提供给你帮助的话,那我就算多嘴了。

上面都是论坛里找的资料。等我们大概有个方向了,出个具体方案,让998大侠审核一下。。。。哈哈

不同的起爆药,差别还是有一些的。

网友(点评):
这哥们儿真打算把雷管当铁棍子玩儿啊?

网友(点评):
你这些话说的,本来还想跟你合作的人都要被吓跑了。“如果是雷管,请列出该雷管所能承受的极限条件。”?!?!?!?!

网友(点评):
你以为,雷管,只是雷管吗?

网友(点评):
雷管内部所装的不同传爆药,对雷管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你以为,可以随便玩吗?说不定一杯开水下去,就炸了。

网友:
我认为雷管来料不可能是乱七八糟一大箱吧?应该还是有包装的,或者这个东西就是生产线上用的,来料有规律的?

网友(点评):
人家可能是看过“战争之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拆箱的时候,把雷管卸平了,推成一排,用弹簧板轻拍,就齐了,

之后推到一个紫铜制的槽轮 ...

承接以上几位大侠的问题,这样的描述还是太粗略,弱弱的再请教几个问题:
1.为什么槽轮和顶杆都用紫铜,使用其他的金属材质如黄铜、45#钢是否可行,从防爆性能上讲使用非金属材质是否更好?
2.将雷管推到槽轮的凹槽中去,这之前还是牵涉到一个雷管如何分料的问题,是否可以理解为将整排的雷管同时移动,每落入一个凹槽,再推动一个距离?亦或依靠雷管自身的重力落入凹槽?
3.槽轮与100孔的对位关系,设定槽轮每次出料的位置固定,那么孔板就需要移动,使用XZ两坐标运动的方式,依次将100个孔位填满?
(与图片中示意的运动方向相反)

网友(点评):
用紫铜是碰撞时无火花,否则金属撞击的火花就会引爆雷管,还可以用白银

网友(点评):
用重力掉落的方式要仔细考量好,雷管很敏感,撞击也会引爆

网友(点评):
如果你的机构不能严格同步,比如雷管只过了一半,下一个槽位就过来了,雷管就会被撞击,也有可能切成两截,这当中有可能爆炸

网友:
没必要上视觉,给你个点子:气吹

网友:
我以前听说有人在家里配火药,房梁上有老鼠跑,有沙子、钉子之类的落在药上,眉毛都烧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