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的一批蜗轮攻丝时,丝攻断在里面取不出来,请问还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2015-05-03):
     车间有三十多只蜗轮,在攻丝时因材质比较硬,丝攻断在里面没办法取出来,如若不用吧,这三十多只蜗轮已经插好了齿,扔掉又很可惜,不扔重新打孔吧,那留在里面的丝攻滚蜗轮时又会发生打刀,因为此件是一种薄壁件,滚外边的蜗轮齿时,蜗轮刀会部分吃破攻过丝的螺纹孔。请教论坛上的大侠们,请问这批蜗轮还有救吗?

网友A:
钻或电火花。。。

网友(点评):
你去钻一个试试,哈哈

网友:
用电火花把丝攻给干掉

网友B:
百度:断丝锥取出器

网友(点评):
先钻孔后后取出,丝锥也脆硬可能吗?

网友(点评):
便携式电火花破碎机特别适合去除大型零件上面断丝锥或螺柱,M4的丝锥使用φ3.5铜电极基本上10分钟10mm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断丝锥取出器

这个丝攻比较小,是M4的,也可以取得出吗?

网友(点评):
放电或者用穿孔机很快的,你M2的都可以取出,经常这样干

网友C:
我学得电火花或线割好一点!!!!

网友(点评):
你懂线隔吗?

网友(点评):
觉得?哈哈,请问线从哪里串过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丝攻比较小,是M4的,也可以取得出吗?

可以的,百度一下,有很多的

网友:
果断电火花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认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百度一下,有很多的

我刚刚去看了,好象最少只能取M6的,余下的则是电脉冲了,专用取丝攻的电脉冲。

网友D:
怎么可能三十只都断丝攻了?

网友(点评):
大神级钳工

网友:
盲孔放电,能穿线的话可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三十只都断丝攻了?

这产品的材质比较硬,40Cr调质的,很难攻,之前还有很多只是断了钻头的,那些都扔了。

网友:
电火花 可以解决,我单位在用电火花解决类似问题。

网友E:
让老师傅想下办法,可以取出来的.我们这边是的断的丝锥上现焊上把手后退出来的.

网友F:
大侠,在我们公司,钢件最小只允许打m5的螺纹孔,您跟设计沟通一下,下次再来这种活,您还是不好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侠,在我们公司,钢件最小只允许打m5的螺纹孔,您跟设计沟通一下,下次再来这种活,您还是不好干啊

这个我们早在几年前就跟图纸设计者说了,他们说不能改。

网友:
用电脉冲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三十只都断丝攻了?

可能是一批不止30个,这30个是攻丝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一批不止30个,这30个是攻丝有问题的

一共三十六只!

网友H:
图片是涡轮?表示怀疑!

网友(点评):
不用怀疑,直接肯定你看帖不仔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共三十六只!

那您可是够悲催的,几乎100%,全军覆没,设计有问题,改一下设计吧,把螺纹弄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图片是涡轮?表示怀疑!

还没有滚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滚齿的。

哦..........

网友I:
用电火花快速穿孔机,十来分钟就给你在丝锥中间打出一个孔来,丝锥就成了薄壳壳,再用錾子敲碎薄壳,然后用挑针将碎片挑出来,个把小时的事

网友J:
用现成的电火花取丝攻,M4=3.3完全无压力,2mm的铜丝都可以

网友(点评):
大侠,电极下降怎样控制呢?

网友(点评):
简单的话,加个重物下压而已就可以

网友(点评):
直接下压是行不通的,需要电极反复进退,电腐蚀的产物会造成绝缘,让反应无法继续进行。

网友(点评):
怎么和科技论坛机械版上同一张图?

网友(点评):
我是收藏的图而已,有些有意思的就收藏着。分享给需要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学得电火花或线割好一点!!!!

不了解线割!!!!只不过有时也拿一些断了丝攻的工件去割!!!M4的也试过!!!

网友(点评):
通孔是可以的 盲孔没穿丝孔

网友:
电火花或者深孔放电

网友:
电火花首选,,,他们都说过了。

网友:
电火花,  分分钟搞定的事,,

网友:
丝锥内部应该没有外面那么硬吧
当然我只取过M10以上的,M4的也许也可以从中心下手吧。
最后再装一个丝套恢复一下丝口

网友:
做个简易电火花 很方便的

网友K:
拿外面加工1圆钱一个

网友:
电脉冲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拿外面加工1圆钱一个

哪里的行情?应该不低于10元

网友:
电火花 那种便携的 10元一个孔 我这我去打过  量大的可以自己买个,几千元的设备

网友L:
怎么感觉象同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怎么感觉象同步器?

不是同步器,那里现的内齿是与双联齿的大的一联相啮合的。

网友(点评):
哦……;看错了。

网友:
深孔放电试试,模具厂右这个设备的!

网友M:
先用电火花把里面的打掉,这个牙肯定坏了,如果其他尺寸没到位还可以重新调质硬度低点
换个角度重新攻
有一个问题,怎么会三十多件都这样的情况,首件出问题后打了硬度发现过高就应该立即回炉啊
另外建议以后再做,热处理前在端面多放些量,单边5丝肯定够了,精车后再打孔,比较容易
另外40Cr的应该250左右吧   怎么会全断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先用电火花把里面的打掉,这个牙肯定坏了,如果其他尺寸没到位还可以重新调质硬度低点
换个角度重新攻
有 ...

这个是作调质处理的,是在精车之前就做好了。主要是设计者设计的螺纹太小了,才M4,故然容易断,我们这次一共攻了五百多件,每件要攻六个螺纹孔,其中有三十六件是丝攻断了的。

网友:
材质的强度这么高,有可能要承受较高工作压力和疲劳度,用这么小的螺丝能行吗?把丝攻弄断这么多,将来极有可能发生螺丝断裂

网友:
电火花后,用好点的丝锥吧

网友:
放电就好!

网友:
只能电火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去看了,好象最少只能取M6的,余下的则是电脉冲了,专用取丝攻的电脉冲。

网友N:
是挤压还是切削丝攻?三十只就好像有点多了。我们以前也经常的会发生断丝攻现象。有过经验是酸腐蚀取丝攻法。可以保证牙完整无损,但不太好程度把握,经常出现止规通。不知你哪里可否在品质上让步。。。

网友:
电火花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挤压还是切削丝攻?三十只就好像有点多了。我们以前也经常的会发生断丝攻现象。有过经验是酸腐蚀取丝攻法 ...

是切削丝攻!

网友:
我们如果断丝攻的话,一般都是 反向敲 敲出来的。。。比较简单。。。但是 深孔的话 就不知道了

网友:
钻 电火花 结束完了 焊一块 补上去

网友:
肯定是电火花靠谱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百度:断丝锥取出器

断丝锥取出器只能用于螺丝,丝锥肯定不行。首先在断了的丝锥上打孔就行不通,如果能钻得了还要断丝取出器做啥子。

网友:
可以用点火打,打完后要把剩下的丝锥残渣清理干净然后再用好丝锥过一下螺纹孔,大的螺纹孔断丝锥也可以顺着螺纹相反的方向用工具一点点ting出来。不过这种效率比较低,如果孔里有铁屑或其他残渣跟不好弄,容易卡死

网友:
电脉冲,我们一堆断在孔里的5mm弹性销全是电脉冲打掉的

网友:
换个位置打螺孔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电火花快速穿孔机,十来分钟就给你在丝锥中间打出一个孔来,丝锥就成了薄壳壳,再用錾子敲碎薄壳,然后用 ...

好办法!

网友:
电火花或打孔机打掉丝锥

网友:
对的,怎么会有三十个都断里面的

网友:
直接上电火花。丝锥太小,不好取。

网友:
通孔线切割,盲孔电火花

网友:
我们工厂里以前遇到小丝锥断了,都用电火花打的,有那种便携式的,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电火花快速穿孔机,十来分钟就给你在丝锥中间打出一个孔来,丝锥就成了薄壳壳,再用錾子敲碎薄壳,然后用 ...

完全赞成,我们工厂就这么做的

网友:
去线切割那你用穿孔机打一下啊  1块一个孔 熟人5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老师傅想下办法,可以取出来的.我们这边是的断的丝锥上现焊上把手后退出来的.

这个方法我也做过

网友:
电火花,然后镶件补焊

网友:
最终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去外面找那些穿孔的花点钱打出来就好。专业线切割或者慢走丝的一般都会有小型的打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O:
断丝锥取出器只能用于螺丝,丝锥肯定不行。首先在断了的丝锥上打孔就行不通,如果能钻得了还要断丝取出器 ...

按你的说法应该叫断螺丝取出器。

网友(点评):
如果丝锥断后外部留有较长的丝,也可以使用工具取出。

网友:
我们以前都是用敲的办法,实在敲不动的就上电火花。

网友:
开槽拿起子拧出来

网友:
技术管理有问题

网友:
电火花!螺纹加工也可以换种方式的,钻好孔后用电火花打螺纹,超硬的材料都能打出来的,成本会高点起码不会报废啊!

网友P:
这个也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一招的确很巧妙!

网友:
看像是盲孔,电火花,没问题!也不贵!

网友:
看像是盲孔,电火花(电脉冲)!

网友:
做一个工装,用一个小于M6的钢管,具体的你把QQ给我,我把图纸发给你,或者打我电话18683878528

网友:
电火花和打孔机都可以啊,打好后轻轻敲一下就好了

网友:
电火花比较可靠点

网友:
怎么知道的?钳工自己汇报的还是质检检查出来的?亦或是后道工序发现的?反正不管怎么知道的,都反映了这种管理方式应该被扫进垃圾箱了。这次30件,下次呢?

PS:可以用电火花。

网友:
把空弄大些 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断丝锥取出器

我这边就有一套,不过从来没有成功取出过,自己技术太差了吧!一般还是发回去用电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个也可以

漂亮!

网友:
电脉冲试试,SO EASY

楼主:
引用 网友Q:
在关注种。。。。。。。。。。。。。。。

前天已经拿出去电脉冲了,十块钱一个。一共三十五个,花去三百五十大洋!

网友:
小孔机放电,打出来很快,不伤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现成的电火花取丝攻,M4=3.3完全无压力,2mm的铜丝都可以

大侠用过没,真想试下

网友(点评):
坐等你你提交实验报告

网友:
电火花啊

网友:
电火花打一下吧

网友:
放电加工

网友:
用电火花

网友:
好好大牛,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电火花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开孔器把丝锥连一部分钢一起取下来,再拿钢补上

网友:
我靠 人才啊,我以为断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三十只都断丝攻了?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这里面暗藏的问题也有待解决。

网友:
常德万群机电去断丝锥机,M2都可以取出来,便宜的机器2千元

网友:
最好实现的就是电火花

网友:
电火花吧,之前我们厂也这样弄的

网友:
电火花,线切割,我见过我老爸取断丝锥的时候用过錾子敲,不过想想对螺纹伤害就大,网上还有专门取短丝锥的机子

网友:
电火花打掉啊

网友:
用穿孔机把丝锥攻穿,就可回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断丝锥取出器

丝锥能钻吗?我一般用电火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或电火花。。。

电火花吧

网友:
电火花直接攻丝吧

网友:
这活是不是先打孔攻丝在热处理好点,还是说没热处理就这么硬了?啥材料

网友(2015-06-18):
引用 网友A:
钻或电火花。。。

火花机没问题!

网友:
不知道丝攻有几攻,一般是两个,以前做塑料模具都是用的三攻,可以自己磨成三攻

网友:
换个位置钻孔攻丝呗,可以的话

网友:
通孔用线切割,盲孔用电火花,专门取断丝锥的设备有时候也不是很给力

网友:
楼主蜗轮材质40Cr?应该是蜗轮的内铁芯吧,外面嵌套青铜吧。

网友:
电火花就行

网友:
公司內部也曾經發生過類似的情形~
而最後仍是圓滿解決!

我們的方法是用細鑽頭慢慢的鑽破絲攻~
但是真的很吃力~
也很耗時!

遇到這樣的事情大家都不想~
所以下次就小心點摟!~

网友:
看过一个视频,德国有种神器就是专门对付这种情况的!断锥去除器!有效解决丝锥断裂、无法去除、工件报废的难题,而且不需要增加设备,像平常装丝锥一样用就可以了,只需10秒,我只有视频,你要看的话私信我微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三十只都断丝攻了?

钳工绝对是八级半的。

网友:
我有个有点笨的方法,不过不想破坏丝的话可以试一下:
断的比较深的话,就重新手动拧进去一个丝锥,使新旧两丝锥的排屑槽对其,然后找两根钢丝(韧性好点的),分别插进丝锥两对称的排泄槽内,在新丝锥上拧上螺母以便固定钢丝,然后拧新丝锥至旧丝锥退出。钢丝直径自己选吧
断的比较浅的话就焊个东西了

网友:
电火花吧,虽然贵一点,但是简单直接

网友:
改大螺纹,镶一个与母材相同的螺栓,再在螺栓上做螺纹

网友:
我们这里一般都用D1的黄铜电极管,用线切割的打孔机把断丝锥打碎,打孔机的效率也挺高的

网友:
很好处理的,拿去电火花即可取出丝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产品的材质比较硬,40Cr调质的,很难攻,之前还有很多只是断了钻头的,那些都扔了。

这么难工为什么不铣出来

网友:
用电火花打

网友:
听一个老师傅说过一次,好像是焊上然后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老师傅想下办法,可以取出来的.我们这边是的断的丝锥上现焊上把手后退出来的.

我也听师傅说过这个方法

网友:
用高速穿孔机

网友:
M4太小难。通孔好取点。

网友:
上加工中心    用合金铣刀,   再不行就电火花了,  我干过

网友:
您好:给您回帖时,您的问题估计已经解决。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如下),应该有做M4的产品。我是来学习的,不知道您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谢谢
丝锥取出器的主要规格及参数
折叠
1、电源电压 220V
2、功率 400V﹒A~450V﹒A
3、电源频率 50HZ~60HZ
4、空载电压(直流) 70V~95V
5、最大电极直行 0.5~6.5mm
6、主轴头手动行程 150mm
7、自动进给行程 50mm
8. 取出丝锥的范围 3-2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产品的材质比较硬,40Cr调质的,很难攻,之前还有很多只是断了钻头的,那些都扔了。

和工艺部门商量能不能修改工艺,先做螺纹孔再调质,还有现在调质好了,40Cr调质硬度32-28HRC,后面加工涡轮会不会切不动

网友:
我们断丝锥直接拿出去放电

网友:
我觉得从新钻个也可以,你用什么钻床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网友:
我觉得可以先试试拿锤子和钎子慢慢砸开,不行再使用电火花吧!

网友(2015-08-03):
这个问题基本上做机械的都会遇到,我们这一般是找个铁棍焊上然后取出来

网友:
干机加工的  这种情况也叫事儿??????

网友:
断丝取出器不行的,那个需要先钻小的底孔,然后利用反丝旋转出来的,而丝锥太硬是无法钻孔的,建议用电火花吧

网友:
便携式电火花有多少搞多少

网友:
和我们车间加工的产品很像,不过我们是加工内齿圈,钻一圈孔时有时也会断丝锥,我们都是操作者用电火花把它打碎后取出来的。零件还可以用。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样的蜗轮

网友:
电火花可以取,最小我见过Φ0.8的

网友:
电火花是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