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锥形垫圈,nord-lock防松垫圈

楼主(2015-05-03):
施必牢螺母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了,而这种依靠端面凸轮的防松垫圈,可能有些人就不知道了。也可能我孤陋寡闻,才知道的,介绍给大家:

http://www.nord-lock.com/zh-hans/nord-lock/wedge-locking/

NORD-LOCK防松垫片产品介绍

    NORD-LOCK 螺栓安全系统利用几何原理安全锁紧处于强烈振动的螺栓连接。这个独特的楔入制锁系统有以下优点:
·                      最高的安全性能
·                      防止由于振动和动力负载引起的松动
·                      安装拆卸容易
·                      锁紧效果不受润滑影响
·                      无论预紧力高低都具有良好的锁紧效果
·                      可以控制预紧力的高低
·                      具有与标准螺栓/螺母相同的温度特性
·                      可重复使用

张力使螺栓制锁
关键在于角度的不同。因为大锯齿斜坡度" α "大于螺纹坡度" β ",所以两片垫圈的错动抬升距离大于螺纹抬升距离。NORD-LOCK垫圈能够有效锁紧处于剧烈振动或动力负载中的紧固件。

制锁功能
NORD-LOCK垫圈符合DIN25201标准,具有楔入制锁功能,即一种利用张力代替摩擦力的独特方法。两片NORD-LOCK垫圈大锯齿的坡度大于螺栓螺纹的角度。另外,在垫圈的另一面有放射状锯齿。NORD-LOCK垫圈是大齿面相对,成对安装的。
当拧紧螺栓和/或螺母时,放射状锯齿紧紧咬住接触面,使NORD-LOCK垫圈固定住,只允许大齿面间的相对移动。螺栓/螺母的任何松动趋势都被大锯齿的这种楔入效果所阻止。
这里你可以看到当用扳手拆卸螺栓时所出现的情况。两片NORD-LOCK垫圈之间的抬升距离大于因螺纹滑动引起的螺栓/螺母抬升的距离。

NORD-LOCK垫圈能够有效锁紧处于任何振动或动力负载中的紧固件。

Junker振动测试原理
Junker振动测试符合DIN65151标准,是用来测试和对比螺栓连接处安全性的极佳方法。在Junker振动测试中,螺栓被迫横向运动,夹紧力由负载传感器持续进行测量。
振动测试图表
振动测试图表显示了对普通紧固件进行振动测试过程中,螺栓的夹紧力。现今大部分常用的锁紧装置在受到振动时,其性能十分有限。
对NORD-LOCK垫圈进行的振动测试则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虽然在振动开始时由于正常的接触面下陷使夹紧力有所降低。当用扳手拆卸螺母时,夹紧力明显上升,这证明了垫圈的优越锁紧功能。
由德国TÜV发布的第375-130-91号振动测试报告证实,经过两百万次的循环振动后,夹紧力仍然保持不变。一个对垫圈做的检查表明,NORD-LOCK垫圈可以安全使用。
产品范围
NORD-LOCK垫圈分为钢和不锈钢两种材质。为了便于安装,所有的NORD-LOCK垫圈都被成对地粘在一起。
, 有以下几种表面处理方式:
涂达克罗(Delta Protekt®):NL3至NL42 (标准型号) 和 NL45至NL130 (根据需求生产)
不锈钢,有以下几种合金:
Stainless steel (EN1.4404), NL3至 NL42 (标准型号)和NL45 至 NL80 (根据需求生产)
254SMO(规格有限,根据需求生产)
Inconel® / Hastelloy® C-276 (规格有限,根据需求生产)
Inconel® 718 (规格有限,根据需求生产)

特性
我们的产品是超过25年开发的结晶。NORD-LOCK垫圈的原理是通过张力产生楔入制锁效果。所有的垫圈在出厂前都通过了全面的测试。
硬度
为了确保NORD-LOCK垫圈独特的楔入制锁功能,接触面的硬度不能超过NORD-LOCK垫圈的硬度。
NORD-LOCK垫圈的独特的楔入制锁方式可以很容易地证实。拧紧一个由NORD-LOCK垫圈锁紧的螺栓,然后拆卸。在拆卸过程中,大锯齿间一定会发生滑动。当螺母/螺栓松开时,由于两个大锯齿错动,会有“咔嗒”的声音。用肉眼观察接触面会发现由垫圈的放射状锯齿造成的清晰压痕。当这些条件都符合时,NORD-LOCK垫圈将会安全锁紧处于剧烈振动和动力负载中的螺栓。
NORD-LOCK垫圈硬度表
(NORD-LOCK垫圈最小硬度)
垫圈类型
范围
电镀锌钝化
Fe/Zn 8c P3
涂达克罗
flZnnc - 600
无涂层
钢垫圈
(完全硬化)
NL3 - NL42
NL45 - NL130
> 425 HV1
> 465 HV1
> 465 HV1

不锈钢垫圈
(表面)
NL3 ss - NL80 ss

> 520 HV0.05
硬度对照表
Vickers
HV
Brinell
HB
Rockwell
HRC
Rockwell
HRA
8.8
bolt*
10.9 bolt*
12.9
bolt*
300
285
29,8
65,5

310
295
31,0
65,8

320
304
32,2
66,4
320 HV

330
314
33,3
67,0

335
319
33,9
67,3

340
325
34,4
67,6

350
333
35,5
68,1

360
342
36,6
68,7

370
352
37,7
69,2
375 HV

380
361
38,8
69,8

385
366
39,3
70,1

385 HV
390
371
39,8
70,3

390 HV
400
380
40,8
70,8

410
390
41,8
71,4

420
399
42,7
71,8

430
409
43,6
72,3

435
414
44,1
72,5

440
418
44,5
72,8

460
437
46,1
73,6

465 HV
480
(456)
47,7
74,5

500
(475)
49,1
75,3

520
(494)
50,5
76,1

540
(513)
51,7
76,7

* The surface hardness, according to ISO 898-1, indicated in Vickers.

材质信息
NORD-LOCK 钢垫圈 由EN 1.5528 / EN 1.7182或同等合金制成。所有NORD-LOCK钢垫圈都经过完全硬化处理。
NORD-LOCK 不锈钢垫圈 由EN 1.4404或同等合金制成(相对应的美国标准为AISI 316L)。NORD-LOCK也提供特殊合金不锈钢垫圈(见下面)。所有不锈钢垫圈都经过表面硬化处理。
NORD-LOCK 254SMO (EN 1.4547) 垫圈, 特别适合应用于盐水中。
NORD-LOCK Inconel® / Hastelloy® C-276 (EN 2.4819)垫圈, 特别适合应用于酸性环境中。
NORD-LOCK Inconel® 718 (EN 2.4667) 垫圈, 特别适合应用于高温环境中。

抗腐蚀性
我们的标准钢垫圈为涂达克罗 ( Delta Protekt® )垫圈,依照ISO 9227进行的测试表明,它至少能够承受600小时的盐雾试验。
NL24涂达克罗垫圈经过1000小时盐雾试验后的样品。

装配说明
NORD-LOCK垫圈既可以用在标准等级螺栓上,也可以用在高等级螺栓上。
NORD-LOCK垫圈用于螺纹孔。

NORD-LOCK垫圈的尺寸同样适合用于埋头孔。
请注意,NORD-LOCK垫圈不能用在其他没有固定好的垫圈上。
用于通孔时,需要两对NORD-LOCK垫圈。拧紧螺母时请保证螺栓的安全。
用于双头螺栓时,NORD-LOCK垫圈锁紧螺母,避免了使用粘合剂的麻烦。
法兰螺栓/螺母与NORD-LOCK“sp”垫圈配合使用,适用于长孔或软材料。

涂层表面
NORD-LOCK 垫片与对手件涂层表面有适当压痕情况下,可确保螺栓连接的安全性。
当在涂层表面拧紧时,如果涂层又厚又软,涂层就会发生滑动;如果涂层很硬,就会在上部垫圈和螺栓头/螺母之间发生滑动。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凸轮状大齿面的摩擦力小于放射状小齿面的摩擦力,因此只会在大齿面间发生反向滑动,这样就仍能达到良好的锁紧效果。

使用过NORD-LOCK
垫圈(标准直径)的涂层表面。
使用过NORD-LOCK sp
垫圈(大外径)的涂层表面。

misumi样本册中也有提供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螺栓的电子杂志,最新一期是:
http://cdn.nord-lock.com/wp-content/uploads/2015/03/BOL1_15_sc.pdf

网友:
闹得牢垫片好是好,就是太贵,10mm左右的一片就要1块钱

网友:
长知识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