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压缩机转子图

楼主(2015-05-03):
螺杆压缩机转子图

螺杆压缩机转子

螺杆压缩机转子

网友:
楼主,然后呢?起码得说说这是压缩什么材质什么状态的东西,最高转数是多少吧。。。

如果是塑料类挤出机用的,顺便说说看相比金纬的有哪些优缺点,那就更好了。

楼主:
螺杆空气压缩机转子    这是阴转子图   用来压缩空气的   线速度可达30米每秒

网友:
它是成对的,还有一个呢?

网友A:
知道怎么加工吗     好象国内能加工的不多

楼主:
你这个像螺杆转子  可又不像呀   这两个转子是一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怎么加工吗     好象国内能加工的不多

行家呀     确实如你所说

网友A:
特种螺杆  关注很长时间了

楼主(2015-08-09):
引用 网友A:
特种螺杆  关注很长时间了

你这个螺杆   是罗茨鼓风机中用的吧    会计算刀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螺杆   是罗茨鼓风机中用的吧    会计算刀具吗

加工用的刀具吗 是个难题  从理论上可以计算出来 但实际加工出来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用的刀具吗 是个难题  从理论上可以计算出来 但实际加工出来很困难

理论上能计算出来   就能加工出来    实际中两螺杆为了安全  要有一定的间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能计算出来   就能加工出来    实际中两螺杆为了安全  要有一定的间隙

间隙  当然要有 它的大小直接影响使用效果

网友(2015-09-29):
引用 网友A:
知道怎么加工吗     好象国内能加工的不多

用螺杆旋风铣床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间隙  当然要有 它的大小直接影响使用效果

两螺杆齿面间隙间并不接触,而留有一微小间隙,间隙大小与介质中的介质粘度有关,杂质并不能对螺杆齿面产生直接的磨损(除冲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