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运输保护

楼主(2015-05-03):
最近现场反馈,有部分机器在试车过程中,主轴承有尖锐异响,拆开检查后在轴承内圈上发现了图示痕迹 ,初步判断是运输过程中的颠簸引起。不知各位大侠是否遇到过类似情况?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有点好奇,内圈?是滚针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好奇,内圈?是滚针轴承?

NU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B:
如果是出厂前的试机没问题,到客户处后才出现的,可考虑的问题:

墙板间的固定强度(横梁之类选用的外形、数量、位置)、横梁类和墙板接触面的上下落差和载荷重心高度的关系、还有啥)?没能抵抗运输过程中侧向摇晃带来的墙板倾斜。

轴的轴向定位方式是什么?

轴辊组件总重和轴承规格的匹配应该是算好了没问题吧。

还有什么?。。。。。。

最后,是什么牌子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出厂前的试机没问题,到客户处后才出现的,可考虑的问题:

墙板间的固定强度(横梁之类选用的外形 ...

谢谢大侠回复!
1、出厂前试机正常;
2、轴承是装在整体式轴承座内,用压盖压紧的;
3、该机型属于老机型,主轴选用为固定端:深沟球轴承;浮动端:NU轴承;
4、均为SKF轴承;
5、在试制阶段,出现过装配不良引起震动、温升,后续改良后,整机性能已逐步稳定;因此客户反馈回来后,我们初步判断可能是长途运输过程中颠簸使滚动体与内圈碰撞造成的砸痕。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
1、出厂前试机正常;
2、轴承是装在整体式轴承座内,用压盖压紧的;

您提到的重心位置值得考虑;现有机型重心理论上应处于轴线上,在机架上方,如果将重心下沉是否会有改善?

网友(点评):
这个,动作太大了吧。。。老板不得骂死下面人啊。。。

网友C:
也可能是装配时的划痕,使用后慢慢扩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能是装配时的划痕,使用后慢慢扩散了

谢谢大侠回复!
您说的有一定道理,但那个痕迹是在特定的位置处有、且一般只在一个方向,多为四个。中间两个划痕较深、能明显感觉出来;外侧两个较浅,能看出来,但不易感觉出来。划痕间距为滚动体之间的距离,非常规则。

网友B:
整体壳,那就去掉一个可能性了。

NU轴承的话,内圈没挡边是吧。

那还是在轴的另一头找游隙过大的地方快多了。

看那些坑,怎么看都是两头深中间浅,也不像是只靠垂直敲打弄来的,很像是先横向磨磨松了之后才有了垂直敲打的吧。

不是说有的设备没问题,一部分才有问题吗?那就8成不是设计的问题了。。。

还是从工程图内容到装配,捋一遍。

如何不属于保密内容的话,把轴的另一头组装结构图和现场局部照片(各视角)拿上来的话,各大侠们应该能说得更准了。

再一个最后,你不是采购吧?拿着这个轴承问问采购,能不能送到SKF做不良试验验证,看看他的反应如何?

网友(点评):
检测费用大大滴,多拍几个照片,我就知道真假货了不收钱

网友(点评):
程哥,别那么认真嘛(^.^)

网友D:
最近也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是ZLY减速机中间齿轴单列圆锥滚子轴承,使用也好多年的,最近发现振动,打开齿轮箱就发现此轴承内圈滚道有压痕。显然这不是装配或轴承问题,我估计是在修理机器电焊时,轴承滚子与滚道间发生的电蚀,局部高温,滚子与与滚道对应的位置变软,经过一定滚压,相应位置出现“压痕”。

资料:电蚀是由电流放电引起,致使轴承零件表面出现电击的伤痕,此种损伤称为电蚀。在两零件接触面间一般存在一层油膜,该油膜一定有的绝缘作用,当有电流通过轴承内部时,在两面三刀零件接触表面形成电压差,当电压差高到足以击穿绝缘层时就会在两零件接触表面处产生火区放电,击穿油膜放电,产生高温,造成局部表面的熔融,形成弧凹状或沟蚀。受到电蚀的零件,其金属表面被局部加热和熔化,在放大镜下观察损伤区域一般呈现斑点、凹坑、密集的小坑,有金属熔融现象,电蚀坑呈现火山喷口状。电蚀会使零件的材料硬度下降,并加快磨损发生速度,也会诱发疲劳剥落。

预防电蚀的措施是在焊接或其他带电体与轴承接触时加强轴承的绝缘或接地保护,防止电荷的聚集并形成高的电位差,避免放电现象产生。防止电流与轴承接触。

网友(点评):
轴承伪压痕与电蚀的区分及对策 http://www.docin.com/p-788002667.html

网友(点评):
电蚀是由电流放电引起,致使轴承零件表面出现电击的伤痕,此种损伤称为电蚀。在两零件接触面间一般存在一层油膜,该油膜一定有的绝缘作用,当有电流通过轴承内部时,在两面三刀零件接触表面形成电压差,当电压差高到

网友(点评):
大侠,11#发的问题,您看怎么回事?

网友E:
可以肯定的是,是由于内外圈以及滚动体撞击造成的。但是不足以确定的是,是在装配时造成的,还是在运输时造成的。个人感觉SKF的东西应该也没有这么脆弱

网友(点评):
大侠,11#楼发的问题,您看怎么回事?

网友F:
是不是受力问题,再运输过程当中轴承下面一般都是有弹性材质或者干脆就是有专门的架子支撑主轴。

网友(点评):
像平张印刷机,那么多的辊子,下面好像都没地方垫东西啊。真有问题的,垫了下面,就怕上面有问题。所以说,造得不精细,怎么补窟窿都补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受力问题,再运输过程当中轴承下面一般都是有弹性材质或者干脆就是有专门的架子支撑主轴。

谢谢回复!
底座上都有装减震垫,会不会跟减震效果有关?

网友(点评):
如果“运输中上下振动是元凶”真的成立,这设备也真没法用了。后期够赔钱的。。。

网友G:
轴承可能没有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轴承可能没有压紧。

您是指轴向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是ZLY减速机中间齿轴单列圆锥滚子轴承,使用也好多年的,最近发现振动,打开齿轮 ...

谢谢大侠回复!
但该机器为独立工作单元,由两个电机驱动,辅电机通过弹性联轴器与减速机输入轴联接,主电机通过皮带轮驱动减速机外壳,想不出哪里会产生电流、或者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肯定的是,是由于内外圈以及滚动体撞击造成的。但是不足以确定的是,是在装配时造成的,还是在运输时造 ...

谢谢大侠回复!
但装配时不可能造成这么严重且规则的痕迹吧?
并且出厂前试机也没反馈有振动、温升以及异响等异常。

网友(点评):
野蛮装配时造成的坑点肯定不会这么大,但试车之后就会剥落,坑点就放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体壳,那就去掉一个可能性了。

NU轴承的话,内圈没挡边是吧。

是没有挡板的,横向磨松?您是指有轴向的窜动?轴承应该是正品的。
对了,大侠提到整体壳就去掉一个问题,很好奇那个问题是什么?

网友(点评):
啊?墙板间距较长,重心偏高的话,横梁就得敦实点啊。不然墙板会轴向晃悠,使轴和墙板不能保持垂直,然后也能这样啊。我在客户厂里就见过两次。那个构造啊,省钱到螺丝钉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底座上都有装减震垫,会不会跟减震效果有关?

刚刚问了一下老师傅,要从最开始的材料考虑,因为轴承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轴承不会如此简单就变形的。
仅作参考,不知道对不对。个人还是运输时多次受力才造成这种效果。
如果有减震系统的话帮忙检查一下减震的功能是否起到作用或者太紧太松都有可能造成这种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底座上都有装减震垫,会不会跟减震效果有关?

大侠的意思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刚问了一下老师傅,要从最开始的材料考虑,因为轴承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轴承不会如此简单就变形的。
仅作 ...

谢谢您的回复!
可能确实跟减震系统的选择有关,但刚刚看了Cavalier_Ricky 大侠的回复,感觉组装、配合位的加工以及游隙选用都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没有挡板的,横向磨松?您是指有轴向的窜动?轴承应该是正品的。
对了,大侠提到整体壳就去掉一个问 ...

“墙板”是指轴承座端盖吧?“横梁”是指中间的主轴?您的意思是主轴如果长径比过大,可能引起挠性变形,使轴和端盖不垂直?
这是一个大概的简图,仅供参考,谢谢指点!

网友H:
个人认为轴承的破坏大多都是局部的接触压力超过强度极限或者疲劳极限而破坏的,运输中对轴承的碰撞属于静载荷,因为轴承的游隙非常小,即使如此大的设备应该也在1毫米以下吧,颠簸所产生的接触压力是比较小的。相对来说设备运转时的动载荷所产生的接触压力要大的多。
个人更倾向于电蚀,虽然楼主觉得使用过程不会有电流通过,但是安装过程中十有八九是要动电焊的,比如吊装时吊而的焊接,基础找正时的垫板、顶丝、倒链的着力点等等都有可能会遇到焊接。所以大设备许多厂家不止是负责调试,还要跟踪指导安装,甚至是运输。

网友H:
还有,你这个内圈与轴向垂直的横纹很明显,跑合了很久吗?如果不是很久,就有可能轴承真的有点问题。打一下硬度看看。

网友I:
轴承的内圈表面横竖的纹路都出现问题,
同批次轴承或者设备有没装机的或者没发运的设备,建议可以检测下轴承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
但装配时不可能造成这么严重且规则的痕迹吧?
并且出厂前试机也没反馈有振动、温升以及 ...

嗯,谢谢大侠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轴承的内圈表面横竖的纹路都出现问题,
同批次轴承或者设备有没装机的或者没发运的设备,建议可以检测下轴 ...

谢谢大侠!这个是去年发的货了,当时确实这一批都不太理想。
您指的是关注轴承的哪方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有,你这个内圈与轴向垂直的横纹很明显,跑合了很久吗?如果不是很久,就有可能轴承真的有点问题。打一下 ...

据说是到现场调试的时候,发现异响,拆开检查就这样了,中途经过长途运输,停放时间也比较长。调试时间跟出厂时间相差了3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认为轴承的破坏大多都是局部的接触压力超过强度极限或者疲劳极限而破坏的,运输中对轴承的碰撞属于静载 ...

谢谢水侠!这个设备安装阶段是不动火的,用的是螺栓紧固在机架上,轴承座表面是直接一刀下,平面度在0.04以内。

网友(2015-08-29):
可用水性临时保护剂解决:水性临时保护剂,无毒无味,施工在需要临时保护的金属表面后,常温自干后形成一层无色透明的保护膜,水性临时保护剂形成的保护膜能耐强酸,耐碱。在金属加工过程中能有效保护不需要加工的地方。金属运输途中也可临时保护。临时保护完毕后,可将该保护膜轻易整张撕掉剥离。

网友:
                                        金属加工或运输水性临时保护剂
产品特点:水性环保产品,无毒无味,施工在需要临时保护的金属表面后,常温自干后形成一层无色透明的保护膜,该保护膜能耐强酸,耐碱。在金属加工过程中能有效保护不需要加工的地方,运输途中也能有效保护。临时保护完毕后,可将该保护膜轻易整张撕掉剥离。
效果图如下:
联系方式:佛山市及时雨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0757-63946198   QQ:549044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