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做几百套这种三通管子

楼主(2015-05-03):
公司要做几百套这种三通管子,这是以前图纸,直角都是线切割割出来。但是我觉得几百套全部都要割好浪费时间啊。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改进下设计,节约点时间,不用线割那么麻烦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一两件直接砂轮打磨就好了,300件也是可以打磨。那样效率好很多,效果会差一些

网友B:
线割只是小量制作时用。用锯片铣刀铣,锯床加工装锯,都比线割快且经济

网友C:
几百套只能切割机了,,,,,冲不要考虑。

网友(点评):
楼上的,锯床加工装,我认为,以后还有,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管子直径和壁厚多少?用等离子割,又快又好!

网友D:
如果是直径小的话可以上铣床角度加工。
大直径大批量的话可以考虑刨床,弄个工装一批一批的弄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几百套只能切割机了,,,,,冲不要考虑。

后续如果还有量,可以考虑冲

网友:
啊?????

楼上几位,是你们少看见了“改进下设计”这五个字,还是楼主后加进去的?

要改设计,那得知道通的是什么,内外面对接处的要求如何了。

网友(点评):
还是大侠高啊,有时,理解的有差。

网友(点评):
还要尺寸,思路:圆柱配合,再焊接。

网友(点评):
呵呵,我现在毛病啦!看谁谁不顺眼,就喜欢挑刺儿!(^.^_)

网友:
定制一把截面和图纸一样的铣刀,一刀搞定!

网友(点评):
管件,直接成型刀加工,切削力可能会过大,如果要保障装夹可靠,得工装了

网友:
尺寸 大小  材料都是不说 怎么帮你?

网友F:
LZ把尺寸告诉偶,内孔,外径,看看是不是可以用模锻代替

网友:
图上是直角,你弄个管子割成直角试试,根本不是直角。

网友G:
没什么其他要求的话,三通的地方可以用方管,直接开孔,焊接。

网友:
觉得9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H:
几百套 忍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续如果还有量,可以考虑冲

管子边上直角 冲出来不会变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几百套 忍一下吧

这个也经常做,一要就是几百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什么其他要求的话,三通的地方可以用方管,直接开孔,焊接。

我们现在也是线割过后再焊接的 配KF25标准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把尺寸告诉偶,内孔,外径,看看是不是可以用模锻代替

这个也是标准尺寸,配KF25法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两件直接砂轮打磨就好了,300件也是可以打磨。那样效率好很多,效果会差一些

打磨估计更慢吧 尺寸不好把握

网友(点评):
速度是快,就是尺寸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割只是小量制作时用。用锯片铣刀铣,锯床加工装锯,都比线割快且经济

有这种标准刀具么 车间加工不太懂啊

网友(点评):
都是常规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直径小的话可以上铣床角度加工。
大直径大批量的话可以考虑刨床,弄个工装一批一批的弄就好。

公司木有刨床

网友:
做个斜度板装夹,用铣刀铣

网友:
直接开个模具铸造算了,省的又是焊接又是割的,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木有刨床

要是有铣床也可以啊,不过就是得一件一件的加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经常做,一要就是几百套

那就用铣床吧   再配自动上下料  实现自动化

网友:
等离子切割机 轻松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