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 下面这个图怎么画?求指点

楼主(2015-05-03):
下面这个图怎么画?

网友A:
外圆三等分三个点,中心高度一个点。这里就有三条直线了,再在来六条直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圆三等分三个点,中心高度一个点。这里就有三条直线了,再在来六条直线就可以了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问这个实体模型怎么画?用mastercam

网友(点评):
有线就可以成面,有面就可以成体

网友B:
举升实体可以画出来

网友:
画一个,阵列。。。。。。。

网友:
用proe画就是混合伸出项,其他的也大同小异吧

网友C:
变截面扫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外圆三等分三个点,中心高度一个点。这里就有三条直线了,再在来六条直线就可以了

@冷月梧桐
是不是这么个东西?

受大侠启发,说一下我的过程,请指点一下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月梧桐
是不是这么个东西?

直纹创建片体命令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截面扫描

变截面扫面?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升实体可以画出来

举升实体画不出来吧?

网友:
http://bbs.icax.org/thread-145723-1-1.html

网友(2016-11-13):
先做三维线框   在直纹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