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动画清晰度不好,输出质量不太满意

楼主(2015-05-04):
最近再弄个装配体爆炸视频 , 输出质量不太满意   请问大侠  我1:1建模和10:1建模输出的动画质量一样么?因为装配体太大复杂  没时间从新弄个小尺寸的来比较了。

网友:
我觉得没关系,清晰度主要由分辨率(画面的大小)和码率(一秒内播放多少画面)决定的。看看输出有没有具体的设置。

网友:
我也觉得跟你的建模比例没关系

网友:
1.进入渲染设置;
2.对最终渲染的品质设定(关系到渲染速度);
3.输出动画选择photoview渲染器,保存类型*.bmp序列位图
然后就可以有高清视频了

网友(2017-05-22):
楼上几位给出的答案可能还不够准确,那样输出的动画可能画质有所提升了,但输出的文件大小下不了的,基本一分钟就得一两个G。我也分享关于动画的一些心得吧。首先帧数得上去,其次输出的分辨率也要足够,最后就是转码。一点一点讲:帧数就是每秒的画面,意思是每一秒内含多少张图片,越高动画的流畅度越好,但高到一定数值,就超过了人眼的分辨率了,建议24帧左右;分辨率就是视频清晰度的一个关键参数,除非你电脑的显示器分辨率很低,不然做SW动画,渲染器选用(solidworks屏幕),图像大小与高宽比例越大越好,不建议使用那个360的渲染,除非你的显卡和CPU都很好。(PS还有一点就是,和你要做动画的模型大小跟动画动作程度有关,做仿真和做动画是两个概念,如过只是想要达到一个动作,用越简单的指令软件计算得越快,比如直线运动,用马达和用距离关键帧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但马达计算量更多。呃呃,好像扯远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码啦,毕竟SW软件不是专门做动画的软件,所以先视频输出这一块可优化性还非常的大,随随便便就是过G的大小,建议不要输出AVI格式的,超过4G的文件,还要分段输出。对影视有了解的就知道怎么做了。贴一个早期做的动画出来献丑,当时随便做的,文件大小63.5M(传送门http://www.cmiw.cn/thread-48623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