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要怎么装夹,才能车到0.002的圆度

楼主(2015-05-04):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工件要怎么装夹呀,才能车到0.002的圆度  ,先车哪边夹持到哪里比较好呀

网友A:
先问下楼主,你的机床精度在哪个范围?

车床的各项精度能满足图纸上的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问下楼主,你的机床精度在哪个范围?

车床的各项精度能满足图纸上的要求吗?

圆度机床精度是2μ,就是不知道怎么装夹,先车哪边比较好,

网友(点评):
如果真懂得机床精度检查,就不会问如何装夹与加工工艺的问题。 机床精度不足要咋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
这个活,我干的话,直接用棒料一次干完,2次装夹不好干

网友:
楼主数控车啥型号,发出来开开眼吧,我是想不出啥车床能干到2μ。

按道理2μ就要珩磨了,用那种竖珩,你上加工中心用镗刀都不一定搞的定。

网友(点评):
不是吧,2μ的圆度很多车床都行啊。

网友:
先看看你的机床把

网友:
图纸怎么线条粗细都一样,看的人眼花

网友:
首先你要搞明白,圆度和圆柱度不是靠装夹来保证。如果不考虑工艺的因素的话,也只有同轴度才可能跟装夹有关系。
这个精度得靠机床自身精度来保证。其他都是空谈

网友:
零件是否有硬度要求?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没啥难度啊,就一内控要求高点,用铰刀解决,圆度的话只要机床主轴轴承没有狠狠地撞过就没问题。

网友:
这种零件加工一般性的机床别干
要用车床做,是用一种类似KUMMER机床干
或高精度磨床做
内槽的同轴度0.01,认为标注有问题,标成这种精度,设计人员在瞎搞。

网友(点评):
内槽的确是坑人

网友:
大多数国产车床出厂就达不到2u的真圆度,哈挺的高精密机床应该可以,

网友:
0.002好像车不了吧

网友:
粗细线条~

网友:
2μ需要德国机瑞士机,日本的新机勉强。一次车出,再平端面

网友:
0.02用车床还差不多,0.002要用高精密磨床才能满足要求的!楼主,公差精度没有分析过吗!!!

网友:
2u 要求很高啊,不知道咋个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