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塞规 环规及卡盘等检验治具的材料,通常是用哪些种类?

楼主(2015-05-04):
请问,做塞规 环规及卡盘等检验治具的材料通常是用哪些种类?
需要注意在哪些问题,以免做出来的检验治具无法使用?
有没有相关资料或书籍可以提供猜考的?
谢谢!

网友:
检具肯定要有一定的硬度和耐磨度。铬钢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搜“量规设计手册”

网友:
Gr15轴承钢

网友:
通止规用铬钢。他们都需要考虑预留量,叫泰勒原则,可以度娘了解下。也可以咨询我们的技术工程师了解更多实战经验,Q2710-599-224

网友:
同意4楼,还是先看看国标的要求吧,
量规的使用寿命和使用频次,量规材料热处理都有关系的,
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就是使用频次,然后才是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