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上的连接件是什么

楼主(2015-05-04):
连接两根圆钢,并且可以调节的锁紧件,叫什么名字呢?谢谢大家!

网友A:
磁性表座接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性表座接杆?

请问大侠中间那个锁紧手轮的名称是叫什么呢?

网友:
见过,不知道名字。

网友B:
输送机 护栏支架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送机 护栏支架配件

谢谢!但好像不是那个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