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柱转动问题

楼主(2015-05-04):
需要做一个立柱能左转270度限位,回零后又能右转270度限位,大家帮忙想想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
限位和限位别再同一水平面上。

网友:
好像不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位和限位别再同一水平面上。

支持此说法,两个回转高度不同,避开干涉

网友:
这个机构可以实现单向的限位

网友:
270度 x 2 的范围内来回折腾?中间还得停一下?

用伺服或步进电机那就简单了。

要纯机械式的?那你得给各段的时间比吧。

网友:
弱弱的回复下:那个工地上给钢筋弯勾的,能不能用?脚一踩,电机一转,一个直角出来了,再踩另一个开关一个60度就出来了。
都是凸轮加行程开关,连PLC都没有。